东芝L600-10B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6-04-07):
本本可以进系统,开机进系统后用一会掉电,掉电前温度很高,但风扇不转,控制脚3.3V,供电脚没有电压,开机的时候风扇转,控制脚只有2.2V这个时候供电脚有3V电压风扇转,但是温度高了反而不转,不知哪位遇到过这种情况,不知是不是温控制坏了,还是BIOS故障,听说这机器掉电都与BIOS有关?

网友:
改改长转  试试

网友:
刷BIOS 能好用,这个BIOS 有问题会进系统掉电

网友:
如果温度高 风扇改常转试试

网友:
是啊什么问题呀有人解决吗

网友:
会是BIOS的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