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点干货!技嘉B75M-D3V 意想不到的 无CPU供电双故障 维修一例!!!~~~

楼主(2016-04-07):
版号:技嘉 B75M-D3V   REV:2.0
故障:不复位

后面的故障是无CPU 供电 故障是老故障  但是这个能引起CPU 无供电  要注意了 很难想象!
大神可以飘过
整图:

型号:

上检测台:

复位不跑码 无反复重启 也不掉电。
按照我自己的维修思路来走
测:
内存:1.5V 正常
PLL: 1.8V 正常
VTT: 1.05V 正常
VCCSA:0.94V  正常
桥供电 被显卡插槽尾端和内存插槽挡住  当时没测
CPU :0V  不正常

测:
ISL95836 9脚 EN  1.04V 正常
测 5-7脚  SCLK SDA ALERT# 电压不正常(记得SCK SDA 电压0.8V左右 ALERT无电压 好像是这样)
看到这个 感觉主板下半部分有问题
无意中 感觉桥发烫过热
测 桥供电  1.46V  不正常

桥供电:1.46V 不正常 正常是1.05V

桥供电的是由基准电压2.5V 和LM324 配合控制的

测 R191 另一端 基准电压2.5V 正常

那么 问题应该出在 两个降压电阻
测 R192 10K 正常  R191 12K不正常  正常时13.7K
由于图片很多 这些就不上图了
可能由于风枪吹的影响  实际故障后的R191电阻 应该比12K 更低
在技嘉H61料板 找到相应的电阻13.7K  补上去

这个时候 桥供电 也正常了PCH1.05V
ISL95836 5-7脚 也有1.07V 了

但是 仍然 不出CPU 供电  不掉电 检测卡 不复位
刚想 换个ISL95836的时候 打住了
回想起今年3月10日 发的那个V星贴 无CPU供电 是被IO 的PWOK 影响
这个V星贴     是文印店的电脑 每天开10个小时的机子
这个V星是补焊IO 好的 至今 也快一个月了 没见返修
好了 不说这个了
回到这个板
这个IO 采用了 8系列的 常见IO  IT8620E
打了下IO  61脚  PWOK1

61脚 PWOK1   0V 不正常  这个是去到南桥等地方的
告诉南桥 主板供电好 信号
一般来说 有了这个信号 桥会发出APWROK
然后CPU 才会有真正的供电
我等 小辈就知道这么多了 想深入了解 可以问凤城城主他们
也可以问 轩辕思天 我的半个师傅

电源PG 进到48脚 有4.94V  正常
我的理解:PWOK 要正常 还要得到3V5V 12V 检测正常 才能正常

又是12V IO检测 (技嘉这个IO 12V检测是通病 只是以前一般都是掉电故障多)
125脚 12V检测电压 1.22V  不正常
正常 2V

12V 经过两个电阻降压 得到2V
这里1.22V  不正常 导致PWOK1 不能发出
奇葩的是 这个没掉电 难道等于 置低了APWOK? 才不掉电?
不猜了

处理方法 和 上个贴12V检测掉电的一样

将两个12V 检测电阻 拆掉不要
借3V 5V检测的2V电压

弄好后

CPU供电出来了
正常跑码点亮!

这个板 维修结束!

故障点:12V检测故障 导致了 无PWOK   导致了 无CPU供电

下面还有个富士康的PWOK问题

这个是富士康H61MV  是电压正常 风扇一直转 没反复重启
电压正常 PCI PCIE 时钟复位也正常
CPU 供电是1.1V 没有出 真正的CPU 供电 也就是 应该是没有大神所说的SVID的解码吧
后面也是查到PWOK 的问题
和上面说的V星板一样 补焊IO 好的 点亮后 CPU 电压 是0.97V左右(我的是G1620)
都是昨天的板  昨天就遇到了 两个这样的板

小结:英特尔芯片组的 无CPU供电 或者 不出真正的CPU供电  风扇一直转 不反复重启的板 可以重点放在IO 的PWOK 上。
一些小小个的IO  虚焊可能也比较多  个人认为。
本帖技嘉的这个板 没走弯路  有了前面的经验 维修起来也很顺利。
故障不大  写错的 说错的 请指正!

对于图纸 BIOS 那些 论坛一大堆  自己找找就可以了 我就不重复上传了!

最后 觉得还可以的看官  赏点分吧!

补充内容 (2016-4-8 10:10):
参考的图纸是 技嘉的B75M-D3V 和 IO 参考B85M-D3V

 会员1454318300鑫豆2025-3-20 02:13

小小菜鸟, + 2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A:
多发故障贴,给我等学习的机会
GA的IO竟然不是GB专用,12V IO检测还真是容易死掉

网友:
楼主说的真详细,真的学习了,不错,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发故障贴,给我等学习的机会
GA的IO竟然不是GB专用,12V IO检测还真是容易死掉

你不说 我也没留意 这个不是GB的IO
多多大神 我要多多向你学习才对

网友B:
手上一个Z77也是无CPU供电。ISL95836  定了芯片,现在去查查那些故障

网友A:
VIN2电压电压低,15K肯定不良,你懂得
竟然借助5V检测把VIN2和VIN3直连,经验不错
这个板子为什么5V检测线路不爱出问题

网友C:
楼主说得非常详细......有一点没明白就是(两个降压电阻
测 R192 10K 正常  R191 12K不正常  正常时13.7K)
  楼主怎么知道是这样的两个电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得非常详细......有一点没明白就是(两个降压电阻
测 R192 10K 正常  R191 12K不正常  正常时13.7K)
...

楼主不是发图纸了吗,上面写的口算都能算出来电阻是多大,(输入2.5V输出电压1.0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得非常详细......有一点没明白就是(两个降压电阻
测 R192 10K 正常  R191 12K不正常  正常时13.7K)
...

有图纸看得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VIN2电压电压低,15K肯定不良,你懂得
竟然借助5V检测把VIN2和VIN3直连,经验不错
这个板子为什么5V检测 ...

这也是别人的经验

网友:
,OH MY GOD....我以为高手本来都知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手上一个Z77也是无CPU供电。ISL95836  定了芯片,现在去查查那些故障

有可能 不全然是  还有你发的那个贴 我看到了  只是 不知道该怎么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也是别人的经验

这样啊,下回我遇到这板,我把5V检测2V降低,看会出现什么现像,不知道会不会掉电重起。

网友A:
此贴加精华应该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此贴加精华应该不错

  谢谢 支持   有多多大神坐镇 看来 离精华不远了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的很好,可以做新手维修实例教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谢谢 支持   有多多大神坐镇 看来 离精华不远了

让凤城他们来搞吧,可以做为新手维修此类板故障的教程

网友:
说的太详细了,真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让凤城他们来搞吧,可以做为新手维修此类板故障的教程

哈哈 没关系 大家觉得好 自然会被加精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 不全然是  还有你发的那个贴 我看到了  只是 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这Z77无CPU供电,管理芯片条件正常。定了芯片。还在路上 。看看你说这些 ,先测测 我那个帖子用白话文说出来。越易懂越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哈哈 没关系 大家觉得好 自然会被加精华

这种帖必须精华,可是我来晚了一步,被眼泪抢先了

网友:
说的太详细了,很好 !!!

网友:
看来一般的同行维修台面都差不多有点乱……。

网友:
几经周转,维修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帖必须精华,可是我来晚了一步,被眼泪抢先了

最近 发帖太频繁了  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手上还有好多小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去年就说弄个H61的时序出来的,到现在还没弄出来,这周末一定发出来,H61的供电到复位产生的时序。

好期待呀   这个周末 估计 干不来吧   时序要是写详细一点的  确实要好多时间哦 这个月底 能赶出来就好了

网友:
跟华硕一样都检测分压出问题导致走走停停

网友F:
"我的理解:PWOK 要正常 还要得到3V5V 12V 检测正常 才能正常"这一点楼主是怎么知道的,别的品牌的主板也是这样的设计吗?请赐教!

网友:
非常详细,有图有真相,是我们新手教程贴,支持顶起

网友:
师兄对IO的信号了解的太透彻了,我等拜读后,受益非浅呀,感谢分享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加分支持原创,多发一些经典案例。

网友:
图纸能带上吗

网友:
给我图纸也不会找

网友:
昨晚修了一个  ASUS   H61  差不多的故障    也是过压   SA供电  2.8V!   导致  不出  CPU供电!

网友G:
PWROK  和APWROK  一般  都是外部电路给南桥的!  PCH  才会 发出DRAMPWROK 和PROCPWRGD给CPU  才会出  正确的CPU供电!  6  7系列  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去年就说弄个H61的时序出来的,到现在还没弄出来,这周末一定发出来,H61的供电到复位产生的时序。

支持啊 H61确实有些不一样

网友:
PWOK是什么开启的,不是先有供电后然后灰色线开启吗

网友G:
  实际 维修   对于掉电   可以  拉低  PWROK   就不会掉了   方便测量!

网友:
加分,,技嘉主板也是各种奇葩问题多。。。

网友G:
你图纸  怎么  不上传     我看了REV :1.0的   IO型号对不上!

网友H:
LZ大神:SCLK  SDA   ALERT#正常后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新手在学习,楼主说的好详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发故障贴,给我等学习的机会
GA的IO竟然不是GB专用,12V IO检测还真是容易死掉

观察了新的技嘉和华硕的板,都不再用专用芯片了。这个方便了维修人员,好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图纸  怎么  不上传     我看了REV :1.0的   IO型号对不上!

是的  那个IO 是看B85的图纸

网友:
思路好清晰阿,真的好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H:
LZ大神:SCLK  SDA   ALERT#正常后的电压是多少?

1.05V 这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实际 维修   对于掉电   可以  拉低  PWROK   就不会掉了   方便测量!

恩恩   你真名 真叫  宏基???

网友:
技嘉也会出这种电阻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恩恩   你真名 真叫  宏基???

是啊

网友:
原来台式机真的和笔记本相差不大了,看了楼主得帖子才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图纸  怎么  不上传     我看了REV :1.0的   IO型号对不上!

图纸参考B75M-D3V  IO那边参考B85M-D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啊,下回我遇到这板,我把5V检测2V降低,看会出现什么现像,不知道会不会掉电重起。

试了吗我感觉也会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要弄清楚是不是cpu真正的供电有困难啊,有这方面的表格查吗

有的   只是 赖的去查   自己试机用的 CPU  知道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12V检测还会导致无cpu供电,现在的主板真的是越来越意想不到了,今天修到联想的H61主板修死修活修不出,也 ...

什么事都能发生呀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样的图纸都有了,怎么没法上来

就是B75M-D3V的普通的图纸 论坛有的   IO 是 参考B85M-D3V的
这个板的图纸  还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PWROK  和APWROK  一般  都是外部电路给南桥的!  PCH  才会 发出DRAMPWROK 和PROCPWRGD给CPU  才会出  正 ...

恩恩  受教了  谢谢

网友:
就是普通的B75  IO参考B8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理解:PWOK 要正常 还要得到3V5V 12V 检测正常 才能正常"这一点楼主是怎么知道的,别的品牌的主板也是 ...

这个是我猜的  哈哈

网友:
第一个故障 如果不知道那个IO电压检测的话,估计让我修到吐血也修不出来。。。。

网友:
不用客气,好贴 当然要支持了

网友:
第一块板子两个故障都电阻变质引起的,故障不大,但不好修。楼主发的贴个个都 是最好的教程,思路清晰,图片清楚还有标注,关键楼主的语言组织能力好,讲解的非常明白,你就是我最好的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有空多交流下。技嘉的主板我还是什么比较喜欢修,我不喜欢修华硕的,华硕主板烧过我的U,修的比较烦人。

是的是的,前几天P8H61把我的I3烧了。

网友:
缺少电压,,,,,,,,,,,,,

网友:
思路的顺畅,顺藤摸瓜!!!

网友:
所有的东西只是时序没有搞好---pwrok-apwrok-25M-pch--bios--procpwrgd-svid-vcore
pwrok1 ---正是进桥的apwrok

网友:
技术不错,好好努力,会有前途的

网友:
楼主好技术阿,补焊IO就好了, 是我直接就换IO了

网友:
有上了一课  看了两遍  没啥说的 谢谢

网友:
厉害 真的是高手

网友:
虽然是个通病,但楼主分板的很到位,值得思考

网友:
修台式机主板的都是大神    赞一个

网友M:
修板,分析的真的不错,我还没遇到过,只是自己修的太少台板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M:
修板,分析的真的不错,我还没遇到过,只是自己修的太少台板了!

大师傅 都是修 笔记本和平板这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师傅 都是修 笔记本和平板这些的

笔记本跟台板比也是也一样啊,笔记本还有图纸,台板好多都没图有的只是参考主板有没丝印,感觉很难修!

网友:
师傅修那张技嘉主板的分压电阻阻值都是变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