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V5-472g 解决换桥开机慢刷2M 就可以

楼主(2016-04-07):
宏碁V5-472g  解决换桥开机慢刷2M 就可以板号:DA0ZQKMB8E0    REV:E

网友:
下来        试试

网友:
以测试    是好的

网友:
正在找,下来试试

网友:
收藏了,一般华硕才有这个问题,ACER都有,,,想不到

网友A:
能不能把BIOS也发出来啊 求一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把BIOS也发出来啊 求一套

里面是一套的...2M 和4m

网友:
这个好   我用了 开机很快

网友:
可以的  刷了开机 快了很多啊

网友:
里面有几个BIOS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我刷了咋不跑了呢?

网友B:
我开始电流08  07的跳耍了就0.5 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开始电流08  07的跳耍了就0.5 不动了

没刷对 或者板子有问题

网友(2016-06-02):
可以吗可以用吗

网友:
测试了,可以用

网友(2016-08-08):
能用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