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21 时亮时不亮并报警5声

楼主(2016-04-07):
机器型号:DELL 3421
版号:12204-1
芯片组:J8E(HM76)
故障: 时亮时不亮并报警5声

同行送来的Dell笔记本,据说是时亮时不亮、有时候插上适配器就自动开机还发出难听的报警时。接了后观察dell3421的本身是否损坏,经过观察后良好,一插电流表,一插瞬间自动开机,屏幕点亮了,还发出滴滴滴滴滴的5声,额,吵死了,拔掉电源头,插上电流表并自动上电,随后不亮了,还没有报警声,卡在0.8A以上,好吧,这就是时亮时不亮并报警5声的故障。一上百度已查,dell 报警5声表示CMOS低电量

我就拆拆拆,刚把C壳已拆后,有个某东西跳出外面了,我捡起来一看,额,是CMOS电池啊,一看电池仓损坏有点严重,装CMOS电池装不上,看来可能同行清灰不当或者拆机不当,造成电池仓损坏,好吧,把电池顶住,找个棒棒胶固定。好啦。 这是固定后的效果,额,有点难看。

好!上电,电流过过过,额,我唱多了《霍元甲》。。过到屏点亮了,咦?还发出滴滴滴滴滴报警时,我擦。拿起万用表量CMOS电池,一量是3.1V,不对啊,再次换新的电池,还是发出滴滴滴滴滴(滴你妹啊)。。。好吧,冷静一下,拿起万用表量CMOS的正极跑到什么地方去都统统量,咦。。找到敌情了。
发现RTC的1脚连接到R6002的一端是3.3V,另一端是0V,看来问题在电阻上了,万用表的电阻档测不了,甚至最大档测不了,切换二极管档,一量结果是无穷大,找个料板随便找了电阻装上去,一量双二极管1脚有3.3V,恩,正常。处理完毕后。开始上电,YES,终于亮了,还没有发出烦人的滴滴滴滴滴。恩,你以为维修结束了,NO,后面还有故障。
机器点亮后,再次关机,再次手动开机,又是不亮,拔掉电源,重新插上并按开关,咦?又亮了,再次反复开关机,又是时亮时不亮,哎,好烦人,慢慢来吧,咦?发现有两个内存槽里面脏东西,吹风机吹吹吹,两根内存条认真插上,又是出现不亮,卡在0.8A,不过内存,拔掉一根内存条A,内存条B留在内存槽A,再次开机,咦?亮了。。在换个内存槽A,也是亮了,心想说:“难道是内存条A坏了,不应该啊。”于是拔掉内存条B拔掉,内存条A重新插上去,咦,亮了?见鬼了。。插内存槽A亮了,内存槽B也亮了。不服气啊,把内存条AB认真插上内存槽AB,尼玛,不亮。。难道这两根内存条不兼容,不对呀,这内存条的牌子是三星,频率也一样啊,算了找别的内存条一起插,还是不亮,单根内存条时亮时不亮,两根也不亮。。。
在不亮的机子,先测量所有电感的电压,除了PL4401,其他电感都有了电压,看来问题在PL4401的电感不出电压。

一看是集显电压,咦?以前机子点亮,再量集显电压,结果有了,不亮,集显电压都没有,故障锁定在不出集显电压。

根据PCH的时序特色,不出集显电压跟内存复位、桥、BIOS、CPU、CPU供电芯片有关系,很复杂。
我的维修思路是:1、检查内存复位是否正常。
                             2、SMBUS是否有波形。
                            3、刷BIOS
                            4、更换CPU
                            5、检查CPU供电芯片的条件
                            6、换桥(说白了PCH的通病是桥)
先检查第一步是内存复位,我相信大家同行为什么要检查内存复位呢?跟集显有关系吗?答案肯定有,不要以为已过内存、SMBUS有波形就出了集显电压。NO,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信号,是内存复位。让我想起来了已看过黄鑫船老师死活修不来G470不出集显供电的帖子,看得结果是黄老师已忽略内存复位,走了一大弯,终于把内存复位修复后已出集显电压。恩,先不说了,先检查内存槽的重要电压吧。
这电压有了,正常,下一步。

这是内存供电,正常,下一步。

这是内存复位,一量,咦,电压不正常,好,追查这里,追追追。。

发现Q3703的D没电压,S极没电压,断电后对MOS管测量,发现无穷大,更换新的MOS管,量对地组织正常,上电,咦,终于内存复位0.75V回来了,过了0.8A跳了一下,亮了,再次开关机,尼玛,又是时亮时不亮,立即断电对新MOS管,测量正常,量内存复位电压也正常,额。下一步吧。
第二步:检查SMBUS波形。店里穷,没波波。下一步。

第三部:BIOS。在论坛找了BIOS,一刷,电流过过过(尼玛又唱霍元甲。。)点亮了,反复开关机都能点亮,把两根内存条一起插进去,开机,能点亮,维修结束。

维修总结:报警五声因电池仓损坏,装不上电池,另一个电阻阻值变大,造成另一端没电压。
                 时亮时不亮原因是内存复位偏低,Q3703的D-S无穷大,更换后又时亮时不亮,刷BIOS即可。

    维修不易,发帖不易,求加分。

huiguorou -2 R3706与R3718能分压么?谁教的?

网友A:
内存复位0.75V不正常的

网友:
写的可以 一步步下去 你不觉得应该先刷BIOS么 虽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存复位0.75V不正常的

可我刷了BIOS后,可以点亮,只有0.75V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我刷了BIOS后,可以点亮,只有0.75V呀

你刷过BIOS后,稳定点亮在内存槽测得也是0.75V?

网友:
DELL报警5声就是CMOS电池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刷过BIOS后,稳定点亮在内存槽测得也是0.75V?

对呀,你说正常是多少伏?我是新人,修的马马虎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呀,你说正常是多少伏?我是新人,修的马马虎虎

由1D5V_S3上拉,正常1.5V

网友:
写的 不错 加分了

网友:
感谢加分,但是我写的帖子有错误。。。。

网友:
思路对了就好搞点

网友:
戴尔报警六声是什么

网友:
bios还是应该先刷

网友:
报警4声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  没得集显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刷过BIOS后,稳定点亮在内存槽测得也是0.75V?

正常不是1.5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复位0.75V不正常的

内存的复位得看来源,不是都是1.5

网友:
内存复位我记得是3.3v 啊 0.75 是DDR_VTT电压

网友:
可我刷了BIOS后,可以点亮,只有0.75V呀

网友:
修的真好啊

网友:
是coms 电池??

网友:
修的好辛苦,我都看不下去了。。。

网友:
哎 搞这么多就刷个BIOS啊?

网友:
有点迷惑为什么时亮时不亮会是两个故障造成的。

网友:
我手上正好有块这个板子,开机不显七声报警,PL4401无电压,量内存复位脚1.5V,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
怎么这么多问题。。

网友:
可以的!这个机器遇到报警5声的!

网友(2016-05-09):
先从简单的 在往难得修

网友:
好嘛 这么麻烦啊

网友:
维修思路很精辟阿,总结一句话不过内存就没有集显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