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择汽车记录仪内存卡?汽车记录仪内存卡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6-04-07):
怎么选择汽车记录仪内存卡?汽车记录仪内存卡的使用方法

  随着记录仪行业的发展,各种各样的汽车记录仪也越来越多,汽车记录仪成为了行车标配,看似功能简单,但是用起来总会有各种小问题,特别是汽车记录仪存储的内存卡的问题,那么,怎么选择汽车记录仪内存卡?汽车记录仪内存卡如何使用呢?今天小编跟大家说说汽车记录仪和内存卡的那点事。

汽车记录仪内存卡 图1

  怎么选择汽车记录仪的内存卡

  汽车记录仪机身自带有一定的内存,拍摄的视频就是存放在自带的内存里,但实际上汽车记录仪本身是没有内存,使用的时候需要插入内存卡才行,并且汽车记录仪对内存卡的要求还挺多:

  1.选择8GB以上的内存卡。

  因为现在的汽车记录仪几乎都是1080P高清摄录,占用的存储空间比较大,十分钟左右的视频就大概就能占用1GB,为了能够拍摄连续的较长时间的视频,建议大家选择8GB以上的内存卡,而汽车记录仪一般最高支持32GB内存卡,车友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需求选择8GB、16GB和32GB存储卡。

汽车记录仪内存卡 图2

  2.尽量选择C6或者C10的高速内存卡。

  因为拍摄的是高清视频,不仅要有大的存储空间,写入读取速度还要快,不然会出现录制的视频卡顿,读取也不顺畅,所以我们在为汽车记录仪配卡的时候选择高速内存卡,一般选择Class6以上的内存卡就可以了,Class10的卡当然就更好一些。

汽车记录仪内存卡 图3

  3.分清楚大小卡。

  内存卡有大卡和小卡,汽车记录仪使用最为常见的是TF内存卡,也就是小卡,只有很少的汽车记录仪使用SD内存卡,也就是大卡,这点需要注意,不要选错了卡大小号儿。

  左上大卡是SD卡,右下小卡是TF卡。

汽车记录仪内存卡 图4

  4.选择大品牌有品质的内存卡。

  因为只要是在行车过程中汽车记录仪就要每时每刻拍摄,在内存卡中擦写(循环拍摄)视频,所以对内存卡的品质有很高的要求,大家在购买时选择大品牌,品质靠得住的内存卡,像金士顿,闪迪,东芝等等,不能贪图小便宜。

  二、汽车记录仪内存卡的使用方法

  汽车记录仪在拍摄过程中,内存卡就会有擦写,内存卡对于汽车记录仪来说是一个耗材,并且这个“耗材”在使用过程中也是有很多“小问题”的。

  1.首次使用内存卡尽量先进行格式化。

  格式化是内存卡首次使用之前必须的步骤,在购买了一张新内存卡或者换了一张别的卡插在汽车记录仪里后,开机就尽量先格式化一遍,因为内存卡里一般都会有碎片、残留文件,让汽车记录仪自己“刷”一遍内存卡比较好。

汽车记录仪内存卡 图5

  2.汽车记录仪提示“您的存储空间已满”。

  内存卡满也是汽车记录仪内存卡经常遇到的问题,大家遇到这种情况都会问“不是有循环拍摄功能吗?为什么有的视频不能覆盖?”这个其实是因为汽车记录仪大部分都内置G-sensor三轴加速度感应器,在日常行车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各种颠簸,所以有很多视频都是被锁住了,不能被覆盖掉,所以遇到卡满的问题也很容易解决,自己把卡内的视频删一下就可以了(危机时刻的视频可以导出到电脑里保存),非常简单。

  3.录制的视频无法正常播放

汽车记录仪内存卡 图6

  这个问题一般是视频文件能够生成,但是文件是损坏的,无法正常播放,这个是因为写入时出现了错误,而汽车记录仪本身和内存卡都有可能存在问题,内存卡出现坏道,或者内存卡卡口松动,都会造成这个问题,所以有了这个问题最好检查下是否是内存卡有了问题。

  4.导入电脑

  汽车记录仪一般屏幕都比较小,或者没有屏幕,一般为了更好的查看视频我们会把视频导到电脑里,这个操作比较简单,我们就只需注意一些像热插拔这样的操作就行了。

  汽车记录仪录制的是真实的行车画面,所以视频要完成的存下来才行,内存卡就是汽车记录仪存储视频的介质,我们在选购汽车记录仪时认真挑选,内存卡的重要性也不能被忽视哟。

汽车记录仪内存卡 图7

  以上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汽车记录仪内存卡的选择以及使用方法,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广大车友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