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不引导硬盘启动

楼主(2016-04-07):
可以U盘启动,也可以在PE下分区GOST,等刻完重启后就是不从硬盘启动,出现选则启动项那个画面,选则硬盘启动就重启还出这个画面,BIOS也刷过还这样,

网友:
换个硬盘看看

网友:
重建主分区

网友:
同意  二楼的说法

网友:
转换硬盘分区模式

网友:
引导模式设置不对吧,不会就百度

网友:
用安装版的装试一下,不行换个硬盘试一下

网友:
硬盘要引导一下

网友:
要引导一下

网友:
重新MBR引导

网友:
还是BISO设置问题,百度下有方法的。

网友:
bios设置
换个硬盘
键盘断开
装安装版
一个个试

网友:
关闭UEFI模式。

网友:
不引导,把引导修复一下试试。

网友:
楼主解决问题没

网友:
bios没有设置好

网友:
联想都是bios设置到了

网友:
pe环境里面有引导程序

网友:
转换一下硬盘分区试试看呢!

网友:
有的笔记本要有UEFI格式的系统哦,装个UeFI的试试

网友:
楼上正解,要不就关了那个功能

网友:
重建硬盘MBR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还是得刷BIOS吧,有EC bios、
一块刷

网友:
同意‘光头强哥哥’的话

网友:
bios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
用UEFI安装win8试试了

网友:
看看BIOS里该改的都改了吗
用U启动盘引导一下能进的话去重建一下MBR主引导记录

网友:
参照12楼的方法试试
不行百度一下,或者打联想售后电话

网友:
肯定是BIOS设置问题,楼主好好研究下你该能解决的,

网友:
uefi 的问题? u+个 win10 win8

网友:
查看BIOS设置是不是合适

网友:
这个一般是设置问题,bios设置还有重建 MBR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