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笔记本主板 信号问题

楼主(2016-04-07):
惠普笔记本主板 信号问题

GATE_5S    GATE_3S    是19V还是3.3  如下图

网友A:
+VBATR是多少V???,他是多少下面就是多少,

网友:
第一个19.第二个3.3

网友B:
是不是3.3不确定,肯定不会是19v,19v是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3.3不确定,肯定不会是19v,19v是不正常的

现在是0.98V

网友:
铜牌维客?

网友:
别在这里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VBATR是多少V???,他是多少下面就是多少,

+VBATR  公共端 19

网友:
19V应该是

网友:
应该是19V吧……

网友:
19V肯定不正常。应该是9V左右。。查Q13和12的信号。。

网友A:
在不触发的时候,+VBATR经过R108和R109到Q12的G极,作用是拉低GATE_3S,不让时序错误,当你触发以后,SLP_3#_3R市电平3.3V到Q13的G极,拉低R109的2脚,R108和R109形成分压,分出来的电压导通Q10,产生GATE_5S和GATE_3S,

网友:
最近修本修的头疼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不触发的时候,+VBATR经过R108和R109到Q12的G极,作用是拉低GATE_3S,不让时序错误,当你触发以后,SLP_3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