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开机不定时死机 PE 也死 求指导 急急急

楼主(2016-04-07):
一个联想G450    开机不定时死机   做系统时也死   换硬盘也是一样    求大神指导    急急急   有知道的请告诉一下    谢谢

网友:
裸板试一下  看看 端口有没有异常  以上正长 桥和BIOS试试

网友:
温度正常吗  用示波器双通道抓一下

网友A:
看样子,和温度有关,换个内存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和温度有关,换个内存看看

换了   不行啊

网友:
散热的问题吧,重新清理一下,有条件的化换个散热管看看,或者刷个BIOS,

网友:
bios不好的化也会反复重启,前几天有一台联想的笔记本开机在LOGO界面进系统进不去,进bios进不去反复重启掉电,刷bios搞定。

网友:
还有可能是电源适配器功率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