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435 装系统死机!

楼主(2016-04-07):
装系统在花瓣的地方就死机。有时候停在那里不动。有时候会自动重启。假焊过显卡,刷过bios,cpu后面的大电容也换了330的电容。都没用。到那里就死。不知道怎查了

网友:
在pe没事吗

网友A:
03的pe可以进。但是win8的pe不能进。也是在进入的时候出现同样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3的pe可以进。但是win8的pe不能进。也是在进入的时候出现同样的情况

你把硬盘 拔了进WIN8PE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硬盘 拔了进WIN8PE试试

一样的。试过了

网友:
换个南桥看看吧。

网友:
这种不好弄  测测硬盘接口的条件  usb 什么的外设条件   只有慢慢查

网友:
什么型号的显卡

网友:
换个cpu试下

网友:
我遇到过类似问题,但是不是同一款机器!我是换了内存后才把系统安装成功了,安装好以后换回原来的内存一样正常使用!搞不懂!!还有就用安装版试试不要用一键还原!

网友C:
确实,可以试试安装版系统。。另外这种问题可以借助示波器 看看各供电的波形。也可以查查是不是有的供电偏低造成的例如显卡的某个供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可以试试安装版系统。。另外这种问题可以借助示波器 看看各供电的波形。也可以查查是不是有的供电偏 ...

安装版也不能装。cpu和内存都换过了。显卡也换过了。

网友:
n11m-ge1-s-a3.换过新的了

网友:
这种老机器发热量非常大吧?会不会温度高了?

网友D:
换内存 换硬盘 换系统  这种问题先容易的换着来呗 不要动不动就 动显卡和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内存 换硬盘 换系统  这种问题先容易的换着来呗 不要动不动就 动显卡和桥

全换过了,就是没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