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3537 不充电维修求助 !!!急

楼主(2016-04-07):
戴尔 3537 I5 独显 版号9981P 现在的情况就是 用电池不开机, 适配器可以开机正常用。 适配器和电池同时用 进系统以后 显示电源已接通 未充电  换了一块电池 也不行 还有就是电池和电源同时插上的时候 充电灯闪烁 但是不充电 待机的时候开可调电源 电流0.004 一会跳到0.010 又回到0.004 电流跳上来的时候充电灯就闪烁一下  好像是哪个地方不稳定 大家帮帮忙 说一下  谢谢!

网友:
先把  外设电源电池试试  好用的话就查充电电路

网友:
这应该是电池电放光了,如果电池是好的,主要查充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