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2J开机不显维修,有点意思

楼主(2016-04-07):
华硕A52J(K52JU)版号K52JU REV2.3

网友A:
新手啊,不够仔细啊。

网友B:
这个机器 USB对地了还能加电吗

网友:
问题倒是不大,做维修得仔细,要是第一次就发现就不用拆第二次啦

网友C:
usb 都接地了还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啊,不够仔细啊。

就是啊,太粗心了,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 都接地了还能开机?

我也很奇怪,但是我确定就是这样的,USB口确实接地还能上电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 USB对地了还能加电吗

以前碰到IBM的机子一个U口接到开机的,这个也让我很奇怪

网友:
这个BIOS是不是要写微码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