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进阶教程

楼主(2016-04-07):
刷BIOS进阶教程

  刷BIOS的方式主要包括DOS、BIOS程式、Windows/Linux等操作系统环境三类,在刷BIOS的过程中,无论是DOS、BIOS程式还是Windows/Linux等操作系统环境,过程基本相同,都是先校验BIOS文件,然后擦除BIOS文件,再写入BIOS文件,最后校验写入的BIOS文件是否正确,至此整个BIOS更新过程才算完毕。不过由于这些严格的措施,所以刷BIOS基本停留在新推出的正式更新文件,留给第三方更新的空间不大。

  刷BIOS还有更原始的更新方法,在主板的制造工厂,BIOS可不是通过诸如DOS、BIOS程式还是Windows/Linux等方式写入的,而是直接使用烧录器,这种方式首先可以批量写入BIOS文件,另外烧录器还不受系统平台保护的限制,可以将MOD后的BIOS文件直接刷入,另外一些刷BIOS过程中断的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恢复。主板使用的BIOS芯片依赖SPI通讯,BIOS文件都是由该通道写入到BIOS芯片当中。主板BIOS芯片为25 SPI FLASH系列,一般采用DIP-8直插封装或者SOP-8贴片封装,前者可以可以随时插拔取,而后者焊死在主板上,无法自由更换。
图一 刷BIOS进阶教程
图二 刷BIOS进阶教程

  BIOS的更新方式无非三种:操作系统、BIOS内和DOS环境下,在Windows操作系统中更新可以说是最为简单的,安装官方配套的软件,下载和主板型号匹配的最新BIOS文件即可,仔细一点不要弄错。在拿到主板时翻看一下主板说明书或浏览下品牌网站即可。

  BIOS环境下更新BIOS,根据厂商不同,需要操作的地方也不太一样。就是需要将下载的BIOS文件放置到一个FAT32格式的闪存盘当中,启动电脑的过程中按DEL键进入BIOS界面,然后进入到Q-Flash(技嘉)、升级BIOS应用程序(华硕)、Tool(华擎)等页面,选择从本地磁盘更新BIOS,然后在驱动器路径中选择FAT32格式闪存盘的BIOS文件,回车选择“标准更新”即开始BIOS更新。

图三 刷BIOS进阶教程
图四 刷BIOS进阶教程

  而DOS环境更新BIOS,则需要掌握一些DOS命令,和上面的一样,下载好文件,准备好可启动的闪存盘,使用DOS启动后,运行BAT批处理文件即可执行BIOS更新,如果没有把握,可以用上面两种方式刷BIOS。

图五 刷BIOS进阶教程
图六 刷BIOS进阶教程

  就目前而言各大主板厂商提供的刷BIOS更新方式都非常齐全,从DOS到BIOS再到Windows应有尽有,不过对于很用户来说这依然是一件麻烦的事。希望通过上述文章能帮到你们了解刷BIOS及如何手动更新BIOS。

网友:
这些都不会哦,我只会用编程器 搞。。

网友:
一直都用编程器硬刷,没有软刷的经验

网友(2021-09-20):
内容不错,学习到了

网友:
很好很有用,值得给攒,能再详细一点吗?新手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