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一分钟掉电通病

楼主(2016-04-07):
主板型号独显DAKL2AMB800 rev D这台机器是自己的去年就坏了开机不显示而且一分钟断电。当时刚进入维修行业,技术有限无法维修。拿给师傅稍微看了一下,师傅说不好修问题多 就丢在角落一直到今天才想起来自己这台电脑。进入正题。开机不显示,众所周知这机器显卡很容易坏,加焊一下不行。测电压信号都没问题,直接刷BIOS 找了俩 bios终于有一个能亮机【亮机BIOS我已经发过了,就不再多发 有需要的可以在我帖子里下载还有Y460的图纸呢】但还是一分钟断电。本人是半路出身,没经过系统培训,很多都是靠经验维修的。。。在强大的论坛搜搜有很多通病。最终找到了问题其温控信号MB_DATA对地短路,接下来不用多说,通到哪拆到哪,一路查到EC的116脚拆了之后果然不短了,换个EC,故障修复。
此帖没什么技术含量。本人小白,大神勿喷。会查图纸的一说就明白了,在此献给刚入行不久的同行,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求加分

网友:
给你加分了,我和你差不多  能理解

网友A:
不管怎么说,还是谢谢楼主的分享,对我这种小白还有非常有帮助的!

网友B:
不错了,加油,我也是杂牌军一枚

网友:
曾经修到过一台是因为显卡故障引起的。

网友:
又一个通病,维修人员的福利

网友C:
MB_DATA是温控信号?,还是第一回听说,有电路图就更直观了

网友:
厉害,这个通病我收集了,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MB_DATA是温控信号?,还是第一回听说,有电路图就更直观了

温控芯片与EC通信系统管理总线

网友:
学习,无师自通赞一下。

网友:
课件很好学习一下

网友D:
这个这个经验不错下次碰到直接量116脚

网友:
谢楼主指点江山

网友:
不错,分析思路清楚

网友E:
直接拆了温控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怎么说,还是谢谢楼主的分享,对我这种小白还有非常有帮助的!

可以让我们这些小白少走弯路,虽然是通病,但是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在修的同时,思考为什么这个信号会导致一分钟断电,最好自己也去查一下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了,加油,我也是杂牌军一枚

杂牌学起来真的好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MB_DATA是温控信号?,还是第一回听说,有电路图就更直观了

有电路图的,我的帖子有Y460的图纸,你可以看看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这个经验不错下次碰到直接量116脚

兄弟注意,有些不一定是EC引起的,这个信号通了好几个小三极管,还有CN4开关排插,这些地方出问题,都会导致一分钟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拆了温控行不行

有些是不可以的

网友:
大家互帮互助嘛

网友F: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小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小白学习了

不客气,野路出身不容易,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sharing

网友: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网友:
思路很好 简单明了

网友:
掉电有几种温度高和电路上的  ,这种第一次看到学习了

网友:
维修思路明确 技术不错 感谢分享

网友:
能修好才是王道!

网友:
加分支持,鼓励发贴。

网友:
MB_DATA 是内存的总线信号吧  怎么是温控呢?

网友:
再说 我修那么多 遇到SMB不正常连内存都不过 怎么会一分钟掉电./

网友:
修得很好了,多修就成师傅了

网友:
思路清点

网友:
对于我这样的小白帮助真的很大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故障是挺常见的  长知识了 赞

网友:
很好,又学到一招

网友G:
EC坏导致1分钟掉电~具体点就是温控MB_DATA信号对地短路,这样估计容易理解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很细心,值得学习,给加分支持一下!

谢谢 你们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I:
经验都是慢慢积累起来了的,加油!

嗯嗯 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J:
原来也修过一台一样的问题  不过我的是没还EC  我把温控给拆了

是啊,有些是CN4那边短路,拖锡可能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错了,入行不久,多多学习一定会超过你师傅的

尽量努力超越

网友:
其实查的时候,也不是很好查,花了不少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G:
EC坏导致1分钟掉电~具体点就是温控MB_DATA信号对地短路,这样估计容易理解下

嗯嗯,谢谢你的指正

网友:
只要肯学 看看贴子 有思路 就好修多了

网友:
可以让我们这些小白少走弯路,虽然是通病,但是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在修的同时,思考为什么这个信号会导致一分钟断电,最好自己也去查一下电路图

网友:
多点通病 多点钱赚

网友:
我的是南桥引起的掉电

网友:
我懒点在加个图就好了

网友L:
是说一分钟掉的都是EC坏还是温控对地

网友M:
以前遇到过 换显卡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是说一分钟掉的都是EC坏还是温控对地

温控对地短路,是因为EC坏了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以前遇到过 换显卡好了

这机器显卡问题很多

网友:
耐心不错 及时半路 耐心学习总会走上大神之路

网友:
不错 加油  经验都是慢慢积累的 总有一天 会修成正果

网友:
这个管理总线引起的掉电学习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     新手已学习

网友N: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我之前也有一个没有修好

网友O:
半路出身都这么厉害。去迅维在学习一下你就是大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半路出身都这么厉害。去迅维在学习一下你就是大师了。。

哈哈 一般一般 借你吉言

网友:
引用 网友N: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我之前也有一个没有修好

下次就能修好啦

网友:
这个机器问题也不少

网友:
半路出家好心酸

网友P:
希望我倒是碰到一个!!!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P:
希望我倒是碰到一个!!!哈哈

会有机会的

网友:
是啊 ,不好做

网友:
此论坛 很是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