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zg 进BIOS不掉电

楼主(2016-04-07):
进PE选项或者系统选项就掉   , A卡比较隐秘的故障  , 刷BIOS 不好,  加焊显卡好。
另外借问一E1-471G  开机或白屏或掉电重启,热机之后比较稳定。谁遇到过

网友:
这机子我修过加焊显卡好的

网友:
进bios不掉有可能是bios程序问题,我遇到过,其余大多是显卡问题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问题,应该是显卡虚焊

网友:
显卡供电,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