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供电芯片电路图求高手帮看下

楼主(2016-04-07):
型号是nx2124现在157脚都电压正常了,根据图中看出需要2.4脚发出高电平给m1 m2两个场管g级,使两个管子ds导通,实测上机2,4脚都没有电压,两个管子g级都没电,为何2,4脚不能正常工作?我想过会不会是因为6脚也没电导致的,还是芯片已经坏了?

网友A:
2 4是驱动信号  建议重点查 5 6 7 不行就带换电感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 4是驱动信号  建议重点查 5 6 7 不行就带换电感试试

能不能说下什么条件2 4这两件才会发出高电平,电路图上能看出来吗?查6怎么查,这个脚不是从芯片往外输出电压吗,他不输出我能咋办。。。。

网友:
1 5  7正常了先换芯片,换了芯片不行再查管子和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说下什么条件2 4这两件才会发出高电平,电路图上能看出来吗?查6怎么查,这个脚不是从芯片往外输出 ...

1 5  7脚正常了2脚就会输出导通上管工作,然后反馈回来到与内部比较,由芯片控制上下管轮流导通。如果反馈不正常就会关闭输出

网友:
1.5.7 都有电压可以换个芯片 如果换芯片还不好  可以把管子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