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D R4.1 待机电流0.0031 待机3.3有无5V 5V变0.8

楼主(2016-04-07):
37期陈铭达 听了1期远程教学,谢谢饼哥。对时序有了1点了解。言归正传:同行送来一台华硕笔记本,故障为时亮时不亮,一听难道是送钱的,迅速拆机。发现有小强,果断清洗全板,洗好上BGA烤。以为好了。插上电源待机电流0.0031 偏大 正常为0.0017左右 。测量待机电感有3.3V 无5V拉低变0.8V 不对(以为找到故障点)测量待机芯片RT8206a 各个条件正常,一直测量,打开点位图,测各个关键点。都正常。心想难道走弯路了。继续浏览【迅维】网各个案例。还有参考时序发现。有BIOS参与 打开点位图查BIOS 8脚电压为1.36V 被拉低了   。查点位i图其他相同点到一个MOS管为3.3V 迅速飞线到BIOS 8脚 通电电流正常 5V 有了 。按开关直接点亮 。维修结束。费时4小时。。。。。亏。分析故障为小强腐蚀了主板 小白发帖结束

网友:
做BGA的不是高手 能修电阻电容飞线的才是 楼主这还小白谦虚了啊

网友:
前面0.031.       ec读取bios后配置打开3v5v?

网友:
asus的机器觉得挺难修的,楼主这个案例值得学习,下次注意

网友:
华硕的有些可以飞线,有些不行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楼主是理论高手啊

网友:
华硕没有图纸的话,在碰上进去,简直是折磨

网友:
这个电源不错的说

网友:
有疑点就是  blos8脚电压偏低  怎么会把  待机5v给拉低了呢?

网友:
同意15楼的说法,怎么会拉低5V

网友:
也想远程学习     楼主远程多少RMB

网友: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sharing

网友:
0.0031电流还偏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