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不触发维修一例,附上图纸

楼主(2016-04-07):
机型:联想Y400  板号LA-8691P故障:第一次能开机,关机等20秒左右再开就不触发。
迅速拆机,取出裸板。
先量吧,插电量3V,5V待机,正常有了。
再测量EC的工作条件吧! 供电AVCC/VCC,复位WRST,休眠LID,ACIN这些条件都具备了。

按开关也有跳变,但是112脚EC_RSMRST#和86脚PBTN_OUT#这两个脚位没有动作。鉴于第一次插电能开关机,怀疑EC本身有问题,换一个EC吧。结果万万没想到,还是一个鸟样,

心里一万只草泥马飘过。抽根烟冷静一下。

按照时序,问题肯定出在EC本身或者EC的前端,换过EC没用,怀疑出在EC的前端,供电部

分,也就是3v,5v待机部分
示波器测3V5V电感时,发现波形不正常, 再测VL也是这样。这里有问题的,直接更换主供电 RT8205,没找到这个芯片,可以用51125代替。。。
再看这个波形变得平滑了,图片不知道怎么的,上传不了,望见谅。

查来查去就是3V,5v待机电路的问题,我写这么多,就是因为我是小白,以后维修就会长经验

了,大神勿喷,多加点分吧。

网友:
3 5V波形不对

网友:
谢谢,正好用到

网友A:
谢谢,昨天遇到一个一模一样的问题。,搞了一晚上没搞好...BIOS也刷了,南桥也上BGA了    然后测的待机短路 ,问题是没有RT8205,发现您发的帖子用51125代替可以    从个坏板上拆下来装上,OK,,,完美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昨天遇到一个一模一样的问题。,搞了一晚上没搞好...BIOS也刷了,南桥也上BGA了    然后测的待机短路 ...

那还不给我加个分 吗?

网友:
难道这是通病吗

网友B:
看样子,没示波器.修机器真的好麻烦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没示波器.修机器真的好麻烦了

对啊 ,有示波器就很方便了

网友:
看来还是要细心啊!!!

网友C:
简答明了的帖子,点赞,多发贴。快成长。

网友:
谢谢正好需要到。。。。。。。。。。。。。。。

网友:
这种 没波波真不好修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测过3.5vpg是不是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简答明了的帖子,点赞,多发贴。快成长。

版主,帖子被你删了,还是下面回复给删了啊?

网友:
thanxxx to share nice working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主,帖子被你删了,还是下面回复给删了啊?

楼主,第一页回复很重要,回答要精辟,不然,大家的激情,不能点燃。
有人举报,我就要,严格管理的。
多发贴,我看好你。

网友:
芯片有问题。。波行不正常吗。。。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