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463

楼主(2016-04-07):
客户拿来说是CPU 温度高  是AMD的  换了个CPU 导热管还是温度高 导热管也换了 还是温度高  BIOS也刷了  还是不行  什么情况啊  求解!!!!

网友A:
CPU供电正常吗  不行再刷BIOS

网友B:
风扇转速如果正常,换U看看,

网友C:
CPU 导热管都换了,风扇换过没有?贴合情况如何?实际温度如何?

网友D:
AMD温度本就高,另外你看后台是不是有大程序运行占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AMD温度本就高,另外你看后台是不是有大程序运行占CPU了

不进系统 就楼板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 导热管都换了,风扇换过没有?贴合情况如何?实际温度如何?

风扇换过了  温度都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扇转速如果正常,换U看看,

U   换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正常吗  不行再刷BIOS

刷好几次了

网友:
风扇给他改成常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