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250 不过保隔

楼主(2016-04-07):
U4004 6 脚  ACDET 无电压 去掉PD4001 有2.6V AD_OFF_HW# 有问题,往下查经过Q53,Q63 ,在主板上找半天也没找到这两元件,晕!!!

网友:
是不是下的图纸不一样?

网友:
有些机型,主板有几种版本的

网友:
这机器铁壳mos爱坏  导致不过保护隔离 我修过

网友:
AD_OFF_HW# 起保护,先RTC放电
打值公共点、各电感及分子供电有无短路

网友:
应该有过流保护,打值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