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发几示波器的波形给没有示波器的朋友看看

楼主(2016-04-07):
没事发几示波器的波形给没有示波器的朋友看看。。

网友A:
这有啥用 好像是模拟的吧

网友B:
guangshi tukan bu dong.

网友:
引用 网友B:
guangshi tukan bu dong.

图上有说明,字太小,编辑的时候没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有啥用 好像是模拟的吧

本来就是模似的啊, 这是机器正常时候的波形,供参考而已,愉乐帖。

网友:
66666666666666  就是看不懂

网友:
不懂波波,不用波波

网友:
好牛的示波器啊.泰克吗,我喜欢

网友:
模拟信号  作参考

网友:
参考参考 啊

网友C:
第五张图测得什么地方,看起来有点振铃波形

网友:
对刚入行的小小白有用

网友:
楼主的标注也太小了吧

网友D:
台式机吧   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五张图测得什么地方,看起来有点振铃波形

是ATX电源副变压器次极线圈,也就是整流2极管正极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台式机吧   楼主

那几个晶体波形是笔记本的,是不是看到有25M的南桥晶振就以为是台试机的??笔记本也有,南桥两个晶振,小弟不才,至今也不知道南桥那个25M的作用,因为板子上有时钟芯片连着14M晶体.。。后面那几个是ATX电源次级线圈的波形。

网友:
数字的示波器目前使用居多 模拟的越来越少了

网友:
好看,没啥用,还贵的很

网友:
可以看到频率的示波器,应该是不错的,我用一个日立100M的也是一样的波形。看点波更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