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0大小写灯闪四下不显示修复

楼主(2016-04-07):
接到一台CQ40开机电流0.7-0.8之间跳变,插内存和不插内存都是一样的跳变,搜资料发现一闪CPU 二闪bios 三闪内存 四闪显卡,我的是四闪,那就是显卡了,用热风枪预热显卡,发现故障一模一样,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了,这个机器以前焊过或者换过南桥,难道又是南桥的问题吗?量测mini-PCI有3.3V复位,各供电也都正常,不插内存大小写灯闪三下,那就说明已经过内存了。
  过了内存就是显卡了,不过显卡,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显卡坏,另一种是BIOS坏(BIOS里调用显卡部分坏),那先刷BIOS吧,简单快捷,零风险,刷完,电流一路跳变到1.2,,接屏幕亮机,至此,此机修复

网友:
这个应该也是个小通病了

网友:
这种机器有闪灯为我们提供了方便,不然很有可能误杀很多大臣!

网友:
CQ系列会坏BIOS的

网友:
好经验,加分支持下。

网友:
bios每天刷3遍

网友:
刷刷更健康

网友:
BIOS么????一样的情况 试一下

网友:
你这个CQ是AMD还是INTEL呢

网友:
原来闪灯次数是诊断方法呀,,刚知道

网友:
这种机器现在很少有人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