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se 白屏 求救

楼主(2016-04-07):
vpcsc白屏怎么弄呀 屏线找不到 感觉不像显卡 外接不亮
显卡

网友:
要是纯白屏线查下屏供电

网友:
索尼还是东芝的本本忘了,有个电源管理开关,显示不正常可查查

网友:
白屏,查一下屏供电3.3V应该不正常。应该是偏低了才会白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