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61PME-S2 AM2主板偏颜色

楼主(2016-04-07):
一片技嘉M61PME-S2   AM2主板偏颜色,测量RGB阻值正常,就是有点偏淡淡的蓝色,求大师指点

网友:
用诺基亚测试软件测试下缺什么色,好判断点。

网友:
RGB正常,注意一下你的VGA线

网友:
偏色肯定是blue色有问题

网友:
见过独立显卡偏色的是虚焊,按显卡芯片能听到球和焊盘一粘一粘的声音,加焊后正常,但过了一段温度高了又开了。仅供参考。

网友:
见过偏色的数据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