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杀HP AAHDZ-HY内存报警一例!!!

楼主(2016-04-07):
        一老大哥带来一台HP台式机,说自己装了条内存就不亮了,而且机器一直报警。    直接报价,拆机。
     主板正面:
     主板号:AAHDZ-HY
     拆下主板仔细观察发现主板内存曹旁边烧断线了。整好是236脚SPD供电,直接飞线解决,开机直 因为上传文件受限图片不发上传还请见谅

网友:
还没拆机,就可以报价了,信心大啊

网友A:
SPD可以直接拉个3.3V吗?我就记得我修过一块板子SPD断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D可以直接拉个3.3V吗?我就记得我修过一块板子SPD断线的。

完全可以的

网友B:
是内存插反了引起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PD可以直接拉个3.3V吗?我就记得我修过一块板子SPD断线的。

SPD基本上都是直连3.3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SPD基本上都是直连3.3V的

我是在11年的时候修过一台SPD断线的,台式机修的少 。我印象中好像是直连

网友:
spd烧断线很常见  经常修道  可以3.3v直接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内存插反了引起烧的?

是的。自己买的内存自己插的,有防呆口也能插反我也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内存插反了引起烧的?

内存插反的见得比较多,PCI还有CPU插反的也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