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贴纸,要100的权限X550LC 屏蔽内存

楼主(2016-04-07):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9804-1-1.html             帮我看看怎么 改的            在线等待

网友:
可以看了应该

网友A:
ID0 ID1 ID2 将这几个信号拉高,看看你的图纸上的电阻的位置,把这几个信号搞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ID0 ID1 ID2 将这几个信号拉高,看看你的图纸上的电阻的位置,把这几个信号搞一下

PCB_ID1      2 ,       3      4     改了都不行        我是拉高一个就点一下,四个都该了下 都不行

网友:
那就组合一下调试一下,有高有低一共16种组合喽

网友B:
试过各种组合都不行,也许还有其他问题造成不过内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试过各种组合都不行,也许还有其他问题造成不过内存

那个网址   他是改的哪里,    跟着他的改还不行就是其他问题了

网友:
估计不是内存的问题,其他地方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网址   他是改的哪里,    跟着他的改还不行就是其他问题了

他说改ID0/ID1/ID2这三组全置高为1

网友:
    试过了,这样改了电流还是一样,只有4个都是高电流才低些

网友:
他这应该是 1   3     4   为高,明天试试

网友:
感谢,似乎看到了 一点希望,可以睡个好觉了

网友:
X555LP不知道,能不能搞,帖子好140权限哎,

网友:
有点味图,可以自己研究,我看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