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3A760M V1.01 没复位、通病?

楼主(2016-04-07):
下午客户拿了一台联想机来店里、他说有时能开起来、有时开不起来、现在开不了机了、插诊断卡上电一看、没复位。跑00、跟客户说主板坏、报价80、打发客户走、然后拆下来测试、内存、桥、CPU、总线供电都出来了、PCE  A15脚0.2V PCI-E A13/14脚0V、先时钟后复位、所以没时钟 、然后上论坛看看有没有图纸、版号一搜、好家伙10几页、然后看到了联想M3A760M V1.01-迅维网维修论坛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6919-1-1.html、我一测R169一端3.3V一端0.5V跟这个大神说的一样、然后直接上电用镊子短接一下就跑码了、然后再料板上找了个0欧电阻换上、至此这板修好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把这个电阻拆了的时候试了下也可以跑码、还有就是上拉电阻不是大阻值小电流吗?上0欧的电阻也可以吗?

网友:
建议换个10K左右的电阻比较保险。

网友A:
换个O欧姆电阻容易引起烧时钟芯片时间久。

网友:
换个O欧姆电阻相当于时钟芯片一直处于高电平开启状态无法关闭本身工作。

网友:
图纸上是8.2K的吧

网友:
你摸摸芯片有没有一点烫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就清楚了

网友B:
那个应该是时钟芯片开启脚的上拉电阻,你换0欧的时间久了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
算是通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O欧姆电阻容易引起烧时钟芯片时间久。

是有点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应该是时钟芯片开启脚的上拉电阻,你换0欧的时间久了可能会出问题

已经换10K的了、能问下为什么把这电阻取掉也能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换10K的了、能问下为什么把这电阻取掉也能跑码?

取掉电阻能跑马推测是本身焊盘两端也存在一定接触电阻造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应该是时钟芯片开启脚的上拉电阻,你换0欧的时间久了可能会出问题

0欧姆在这里只能起到跳线连接作用而已,并不是限流保护和上啦。

网友:
时钟的开启信号上啦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换10K的了、能问下为什么把这电阻取掉也能跑码?

电阻取掉可以跑码,估计多开几次就不行了

网友D:
此机已完美修复  ~~~ 不上电阻 掉电  一定要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此机已完美修复  ~~~ 不上电阻 掉电  一定要上

你也碰到这个了?

网友:
恩不跑码 刚修到 r619一边3.3 v 一边没电压  准备电阻去了 直接连 不行 最后去了 跑码掉电 那就直接找个10k 的电阻上上了  就跑码了 不掉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