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Z77M-D3H 无CPU供电 虽维修好,但存在两个疑问。。。大神们能帮解答........

楼主(2016-04-07):
重要的放前面***求ga-z77m-d3h Rev 1.1 图纸***
进入正题:
主板型号:技嘉GA-Z77M-D3H
故障:无CPU供电(修好 带运气成分)
2016.4.7 20.07  下载了我的泪为谁飞哥哥的电路图,一目了然了。还是12V检测问题引起 不出CPU供电 感谢青杏煮酒的经验

这块板子是镇上同行的,拿来上电,可以触发,不跑马。这板子很新。上面的MOS管都是八脚的了(我是新手,第一次摸这种板子)。八脚MOS管也是第一次摸。于是先百度了八脚MOS管的脚定义。这里说说给新手看,老鸟略过:
*** 八脚MOS管,如果123脚导通,那么它是单管 123脚为S极  4脚为G极  5678脚为D极***

了解到引脚定义后,说是慢那是快,赶紧迅维搜索电路图。结果没有。X宝问了几十个商家也没得。后来下载了个Z77MX-D3H图纸 ,还好 主供电模块基本相同。
立马测量,内存  1.05V桥  1.8VPLL  总线CPU_VTT  VCCSA 都正常。CPU供电0V不正常,
主供芯片ISL95836 ,迅维搜索下 收到这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3065-1-1.html 以及95836的引脚定义图

结合帖子+引脚定义,测量  SVID  5 6 7脚为1.05V 1.06V 1.05V 都正常  9脚 开启EN 1.05V正常(通过总线供电上拉),基本条件满足还不出供电。再看帖子最后几句话
遇到ISL95836,可以把18脚接地的电阻拆掉,不装CPU也能出CPU供电,1.1V
如果拆除电阻还是没有CPU供电,需查芯片的供电和开启以及反馈等。
如果拆除后有供电了,说明是SVID没过来或芯片的DAC部分问题。可以先替换芯片,不行就按时序往前查就可以了

果断跑线 拆了18脚的电阻 不上CPU 通电触发 CPU供电1.1V出来了。到此怀疑ISL95836坏。X宝订货(没料板伤不起)

到这里维修没结束:

今天看了青杏煮酒哥哥的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2666-1-1.html (我的芯片还没到,于是按帖子把板子拿出来向IO那边开始量)
PCH主板------大师总结到:IO PWOK1   不正常 , 这个是去到南桥等地方的 告诉南桥 主板供电好 信号 一般来说 有了这个信号 桥会发出APWROK 然后CPU 才会有真正的供电,PWOK 要正常 还要得到3V5V 12V 检测正常 才能正常。

要出CPU供电,南桥得收到PWROK信号,IO本身3V 5V正常才能使PWROK正常。

还没来得及测量IO引脚,看见IO左上角炸掉一个电阻,下面的电容也歪了。于是先跑线炸掉的电阻。跑出下面的电路图

查看127脚定义 :

127脚电压 AVCC3 (我认为是3V)  127脚电压会影响IO的一个3.3V,根据电路图 在用迅维分压计算 R1的电阻应该是 5.7KΩ左右。找了好久没找到 用一个472电阻代替。 触发量机了。

现在的问题有二.。。。

1.换上472后实测IO 127脚电压有4V 感觉不正常。 但是已经可以量机了 怕有后遗症,所以希望大神帮我看看 R1电阻是多大的。具体位置看图片

2,求ga-z77m-d3h Rev 1.1 图纸  ,我想搞清楚这个电压影响哪个信号,导致不出CPU供电。有的大神 麻烦传一个  好人一生平安

补充内容 (2016-4-8 08:02):
一开始是没图纸盲修的,运气好。 后来按图纸修 应该是127脚 12V检测错误。 直接拆了分压电阻,飞线到隔壁5V检测了。问题搞定

网友:
我有 等下传论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纸来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2800-1-1.html

谢谢我的大神。,后头看看我的帖子。 帮我量下那个R1电阻实际是多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的大神。,后头看看我的帖子。 帮我量下那个R1电阻实际是多大的

r1 实际是1k的阻值

网友A:
错啦 哥哥  我下载了你的电路图 那个电阻是75K  IO 12V分压检测的。 拆掉了 飞线到隔壁5V检测上去了 搞定问题 。也理解了 心定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错啦 哥哥  我下载了你的电路图 那个电阻是75K  IO 12V分压检测的。 拆掉了 飞线到隔壁5V检测上去了 搞定 ...

你自己看看

网友:
现在还在忙 晚点再看

网友C:
IO工作不正常,没有发给桥pwrok,桥要收到PWROK  APWROK 开始开启时钟,读bios,后发出DRAMPWROK和PROCPWRGD. CPU收到桥发过来的PROCPWRGD才开启svid。你当初的svid估计只有电压没波,所以不出cpu供电。看月饼教程,我背了好几天才记住,现在卖给你了,呵呵

自己备几块有电路图有点位图的料板,比如V星的,找电阻、芝麻管什么的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IO工作不正常,没有发给桥pwrok,桥要收到PWROK  APWROK 开始开启时钟,读bios,后发出DRAMPWROK和PROCPWRG ...

大神真是多,一语说中

网友:
你R1与R2位子弄反了,按你的画法,分压出来是9v多了

网友:
技嘉 12V 检测 R1一般是75K 吧    R2 15K  就刚好  分压成2V

网友:
127脚应该是2V左右啊  我上次修了一个127检测脚3V 都开不了机 像短路一样

网友:
这么细的地方都能找到,高手

网友:
这个电阻是检测电压的线路用的吧

网友:
哈哈  你这是技嘉IO 脚位要减31   我说看PDF怎么不对劲呢   分没了,明天加上

网友:
"果断跑线 拆了18脚的电阻 不上CPU 通电触发 CPU供电1.1V出来了。到此怀疑ISL95836坏"
怎么CPU电压出来了,还怀疑ISL95836坏?
是不是应该说ISL95836是好的才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