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VD

楼主(2016-04-07):
华硕X55VD 进水腐蚀严重 求高清图

网友:
板号多少?进水清理烘干,找点位或求局部位置上来问

网友:
最好说下进水位置 …… 这么太笼统了

网友:
南桥下部掉了几个电阻和六角芯片

网友:
版号多少?不说版号怎么给你找图片?

网友(2016-05-08):
版号说下,不说版号怎么弄

网友:
求助都表达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