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21R,不触发

楼主(2016-04-07):
DELL M421R,待机电流0.009,按开关触发到0.032没有反应了,BIOS刷了,EC换了,南桥做了,求思路
不触发

网友:
开机电流到0.032,应该EC这边没问题,

网友:
0.009-0.032有触发上电动作?掉电后还能再开吗?按时序查

网友:
南桥RTC电路,或者转换电压有问题

网友(2017-05-24):
我有2台也是一样的问题,感觉是ec和桥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