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有在修宏基S7-392的兄弟吗?请教问题

楼主(2016-04-07):
一台S7-392的机,全板只有一个CPU,纬创代工,

现在的问题是待机5V正常,3V出来后瞬间掉电,3V的开启EN也会掉,按开关后,3,5V会正常,但不能开机,我只想问下修过这个机的兄弟,3V插电源瞬间掉电,这样正常吗?

网友A:
这个机器好像是有5V 没3V 开机有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好像是有5V 没3V 开机有3V

好的,谢谢

网友:
有些机器没3V是正常的,既然出发能出来,那就南桥SLP信号查一下咯,没有的话查南桥条件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