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510开不机怪问题求帮助

楼主(2016-04-07):
t510是键盘开机的,按键盘开不机,在主板键盘口19脚接地能正常开机和进系统, 键盘换过了一样阿

网友:
看一下接地脚

网友:
估计是座子接地脚有问题

网友A:
确定键盘是好的?接口有问题
查-PWRSWITCH转换-PWRSW到H8的元件

网友:
换了键盘试试

网友:
一般都是键盘问题,遇到过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键盘是好的?接口有问题
查-PWRSWITCH转换-PWRSW到H8的元件

我从
19脚飞一条线出来点接地能开机

网友:
接地能开机,先接口,再键盘。

网友:
查键盘开关 到键盘接口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 键盘的 坏的机率大

网友:
多射大家意见,搞好了,把

网友:
多谢大家意见,搞好了,在19脚飞一条线,接地飞一条线在外面焊微开关机,装回键盘一切正常,只是像其它笔记本一样不是键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