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2A55-M LK PLUS ERV2.0cpu无供电

楼主(2016-04-07):
今天一个客户要拿来这个板子,我测量是无cpu供电  但是实际测量发现是如图所示的样子,求大神

网友:
按照时序修

网友A:
我是新手 这里不知道该怎么修了,没有图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新手 这里不知道该怎么修了,没有图纸

这个板子应该有点位图吧 论坛搜索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应该有点位图吧 论坛搜索下

我搜搜看看 这个板子的点位图吧  谢谢了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搜搜看看 这个板子的点位图吧  谢谢了版主

不用客气,祝您早日修复主板

网友:
你标的是内存供电吧、

网友C:
这两个一个应该是桥供电一个应该是总线供电,先测一下别的电压是不是正常的,别的电压正常再来修这两个电压

网友:
先测试一下内存电压正常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一个应该是桥供电一个应该是总线供电,先测一下别的电压是不是正常的,别的电压正常再来修这两个电压

其他电压都正常,除了CPU供电没有外!其他供电都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他电压都正常,除了CPU供电没有外!其他供电都正常

你上面标识的不是电压就不正常么?为什么又除了CPU供电没有外其他供电都正常?你上面标识的不是CPU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上面标识的不是电压就不正常么?为什么又除了CPU供电没有外其他供电都正常?你上面标识的不是CPU供电。 ...

好吧,我没说清楚 意思就是cpu没供电 这里供电是这样的  其他供电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我没说清楚 意思就是cpu没供电 这里供电是这样的  其他供电都正常

先修CPU供电,查下VDDA2.5V有没有,有的话就查CPU电源IC的工作条件

网友D:
查供电IC的工作条件、不过你可以试试自己给供电IC一个EN看看CPU电压出不出来、出来就修EN 不出来就查待机IC条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查供电IC的工作条件、不过你可以试试自己给供电IC一个EN看看CPU电压出不出来、出来就修EN 不出来就查待机IC ...

也是 我先给他一个开启试试,如果可以我就先修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是 我先给他一个开启试试,如果可以我就先修开启

也是 我先给他一个开启试试,如果可以我就先修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