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打印机共享,死活搜索不到对方。

楼主(2016-04-07):
WIN7  64位系统,两台版本一样,在网上搜索了所有设置方法均搜索不到对方共享打印机,只能搜索到自己的共享的打印机,这怎么回事,我都弄快崩溃了,防火墙这些全关,杀毒软件也没用。该启用的都启用了,可是还是不行,IP属于同一范围,一个是0.100,一个是0.105,。这玩意儿还有哪里不对?大家帮帮忙,谢谢

补充内容 (2016-4-8 09:34):
y已解决

网友A:
是不是有的服务没有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的服务没有启用,。。。

服务都开启了,最终是网卡那个TCP/TP上的netBIOS这个导致的。

网友:
IP直接访问不就行了

网友B:
解决了??是不是工作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是不是工作组问题

不是网卡设置,3楼回复了

网友:
看看计算机名是不是一样的 其次看看组策略有几项添加与删除guest账户的选项都设置没设置,还有解决局域网共享那个批处理运行一遍没,这一套下来应该肯定好使。

网友:
学习 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