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85独显 开机不亮电流1.2A左右。刷BIOS解决

楼主(2016-04-07):
今收到同行带来的一台联想Z485说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亮。通电电流1.2A左右不显示。一般AMD的桥爱出问题,心想拆开BGA就好了。拆开一看是apu只有一个桥。风枪吹了吹。上电还是无果。那就刷BIOS试试呗,也没注意看,随手就把BIOS给拆掉了,论坛里下来一个就刷,装的时候才发现有两个BIOS 原来拆的是PCH的bios,反正都装上了试试呗,说来也运气好,正好刷的是PCH的bios,开机LOGO出现。OK此本到此已OK!

网友:
刷bios没有注意都修了 幸运!也是多次维修的经验

网友:
正常楼主,给你加分

网友:
BIOS 发出来啊

网友:
北桥不是0752001就不容易坏

网友:
恩这种两个BIOS的我发现南桥BIOS很容易坏的

网友:
楼上说的很好

网友:
经验,这样的运气很给力

网友:
  这个 BIOS 坏的多不啊  我也是这样的一个机器

网友:
我机器也是这问题 。。。

网友:
把刷的BIOS程序上传过来就好了

网友:
把好的BIOS上传上来呀!

网友:
你没备份吗 容易误事啊

网友:
比较幸运,联想AMD的机器BIOS不是太容易坏

网友:
我的机器开机0.6瞬间掉电,查独显供电没出,不知是不是缺电导致的掉电本人小白

网友:
联想好多机器刷bios都灵验,也是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