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13款进不了WINDOWS 重装也卡在滚动条

楼主(2016-04-07):
客户描述机器进过可乐。主板上并无明显进水的现像  经过一番折腾后,机器能进MAC了。键盘是坏了,接键盘会不定时掉电。进不了WINDOWS 重装也卡在滚动条, 不知道是不是检测什么外设还是别的原因。

后来把键盘发过来装上去,,一切正常。。。

给大家一个小小的经验,希望大家不要走了弯路。。。另求加分。。。哈哈

天意wx -2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A:
真让人难以置信,居然是外设引起的故障,可能会返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让人难以置信,居然是外设引起的故障,可能会返修的

怎么会返修呢?键盘换新的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返修呢?键盘换新的了呀。

好吧,真所谓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电子产品也有我们摸不透的

网友C:
不接键盘还有这种问题,真是涨姿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接键盘还有这种问题,真是涨姿势了

我就不告诉你,我现在用的电脑(老款的A1278)收来的时候花屏,触摸板也是裂掉的,换了屏,显卡都不行,后来换了触摸板就TM好了。。上哪说理去呀。

网友:
这不是常事?检测外设不对

网友:
苹果修得少
慢慢啃

网友:
我昨天就碰到一个笔记本键盘问题,先是过不了系统,重装进PE分盘,硬盘报错换旧的 新的一样,后把键盘折了,什么事都好了

网友D:
键盘接口腐蚀的修过不少  最好还是看下插键盘那个接口是不是腐蚀  不然可能会返修

网友E:
这个的确涨知识,外设怎么会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键盘接口腐蚀的修过不少  最好还是看下插键盘那个接口是不是腐蚀  不然可能会返修

接口确定没问题。只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的确涨知识,外设怎么会引起这样的问题

可能苹果有好多功能键都要检测吧。

网友:
今天碰到个 a1286的  苹果系统里面卡的要命。 不知道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