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飞利浦190v3l固件驱动板号492A016X1300R

楼主(2016-04-07):
接到一台显示器飞利浦190v3l   故障通电一会以后屏一闪一闪画面显示自检界面    电源板5v电压正常,开启信号电压跳动,怀疑驱动板有问题在论坛上没找到这一款的程序,谁有求个感激不尽

网友A:
论坛找不到,就只能去淘宝买了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5244-1-1.html这个 楼主你看下吧。
也可以清空下24C08试下

网友:
是这个不?

网友:
买板也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找不到,就只能去淘宝买了

不是这个,还是十分感谢,谢谢

网友:
不是这个,还是十分感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5244-1-1.html这个 楼主你看下吧。
也可以清空下24C08试下

不是这个,还是十分感谢,谢谢

网友:
我有一个版本的,不过也不是你的型号,主板型号是ILIF-310 V.A

网友:
请问楼主有没有修好?是程序的问题吗?我接到一台开机10多分钟后闪屏,闪几秒又停,再过一会又闪,但没有出现自检

网友C:
此机已修复就是固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机已修复就是固件问题

你好,有这个程序吗?能给一份吗

网友:
暂时还没有,改一个驱动板试一下

网友:
我的是偏红色  应该也是mcu有问题

网友:
好了也分享一下程序撒   我的板号给你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