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410 显卡驱动感叹号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04-07):
U410 显卡驱动感叹号是什么问题 驱动都打了官网的

网友:
显卡硬件问题,。。。。

网友:
如果是刷过BIOS的有可能是BIOS问题,如果没有那就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可能显卡自身问题或者显卡工作条件不足

先查下显卡各路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