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 自动开机掉电又开机

楼主(2016-04-07):
机型:HP  4411S
板号: 6050A2297301-MB-A02
芯片组:PM45北桥三代内存

主板有明显进水的痕迹
      处理过程。。1、先洗洗看下有没有断线或严重腐烂的,结果还好。
                            2、经测量5V电感对地阻值只有13。。这个不正常,后查到CPU供电芯片TPS51620坏。找芯片换上以后,量了下CPU PWM电路G极正常,CPU                                 及35V电感都正常,一通电就大电流,一通电就大电流。。+VCCP短路。很奇怪的是对地阻值为0.确实又烧不出来,后来一个个拆大电容。 总                              算拆到了。就把51620及上下MOS管全都换掉。再上电,还是老样子。。醉了。
                            3、因为一直没装CPU。所以也不会烧什么,一气之下把四个电容全都取掉,再接电。。居然不大电流了,电流差不多1.3左右,偏大(因为没装                                        CPU和内存)经过几次通电后,电流一下串到 3.几A。。心想这个51620又坏了。于是又去找芯片。换半天没找到,心想再上电看看吧。                                      居然不大电流了,又回到了1.3左右,手不小心放在了网卡,网卡明显发热。取掉了网卡再上电。0.4几。。装个CPU也是0.7左右吧,然后                                    自动上电 自动重启。中间有量到CPURST#正常,就是不跑码
                           4、每次通电的时候电流从0.09掉到0.03左右才自动上电。0.09刚通电时。3 5V是没电的。电流到0.03时才自动触发。

有几个问题。。1、电流有一次到了3.几安的时候,没换东西。怎么就好了。
                         2、这种自动重启从哪里下手,CPURST#都正常了,为什么不跑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