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款品牌机上的API6PC06电源,果断放弃!

楼主(2016-04-07):
故障为不开机无5VSB,拆壳检测发现保险坏,无爆炸痕迹,场效应开关管坏,其余在线测掉脚测未发现坏件,换好开关管后,保险串联60W灯泡,通电检测5VSB正常,短接绿线正常启动,风扇也转了,装一硬盘作负载,灯泡立马亮,风扇立马停,电源停止工作,貌似哪里短路一样,继续检查主电源不就那么几个元件,掉出一脚全部检查无坏件,果断全部拆了丢进废物配件区。

网友:
几天前我也修了一个这样的电源,台达的,联想机子用的。180W

网友A:
这个电源受坏5vsb这一路的电容,可以换了试试

网友B:
短接绿线正常启动,说明问题不大,,,

硬盘作负载,灯泡立马亮,风扇立马停,,,,,,,这时还接灯泡所以电压输出会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受坏5vsb这一路的电容,可以换了试试

辅助电源有问题应该不会引起灯泡常亮吧?

网友C:
你说的情况,很像半桥电路的上下管同时导通了。

网友:
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情况,很像半桥电路的上下管同时导通了。

全桥整流管我替换过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全桥整流管我替换过了的。

不是整流桥,是半桥电路,上下两个管子是轮流导通的,当控制电路有毛病的话,就会有同时导通的可能性。

网友E:
应该用电阻作负载,去掉电灯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短接绿线正常启动,说明问题不大,,,

硬盘作负载,灯泡立马亮,风扇立马停,,,,,,,这时还接灯泡所以 ...

也许已经修好了的,只是我不敢装保险管怕炸保险,说不准这电源就是因为接有灯泡带负载带不动自身的保护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应该用电阻作负载,去掉电灯试试。

电阻作负载,万一是主电源的问题会不会故障扩大炸电源呢?你用电阻作负载取的是多大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阻作负载,万一是主电源的问题会不会故障扩大炸电源呢?你用电阻作负载取的是多大阻值?

我一般用车灯作负载。几路一起接上。

网友:
联想电源坏的多啊 !!!!

网友:
灯泡亮,说明什么?

网友:
我一般测试有无待机5V,没有输出,拆都懒得拆直接报废处理。

网友F:
灯泡亮说明还有短路么?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引用 网友F:
灯泡亮说明还有短路么?

是的,有些情况带上负载亮也是正常的,空载情况下为保险起见都会串联灯泡。

网友:
哥们寻开心吧,你把灯泡拆掉就好了啊

网友G:
只要灯泡还亮  那就说明还是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许已经修好了的,只是我不敢装保险管怕炸保险,说不准这电源就是因为接有灯泡带负载带不动自身的保护了 ...

我想多半是修好了,灯泡W小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只要灯泡还亮  那就说明还是有短路

哥们你把2个同功率的灯泡串联通电试试,是不是2个灯泡都亮啊,难道灯泡有问题?这个串灯泡是空载检测电路元件有没有短路的地方的,不能作为加负载后测试使用,因为加负载后等于2个灯泡串联使用,根据负载端的功率大小,灯泡的亮度都会有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只要灯泡还亮  那就说明还是有短路

有的电源带负载亮属正常,好比维修CRT显示器,保险处串联灯泡只要行电路工作灯泡就会一直亮。
今天我特意找了个同样的API6PC06电源来修!
不带负载时 灯泡没有亮。

带上负载,灯泡就亮了,电源彻底保护不工作。

拔掉短接绿线的钳子,灯泡关闭。

装上保险带上负载,电源正常工作。

所以灯泡判断电源只能在没负载的情况下,
有了负载亮属正常,只要没负载不亮电源输出正常都属于主电源已OK。
此次电源坏件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哥们你把2个同功率的灯泡串联通电试试,是不是2个灯泡都亮啊,难道灯泡有问题?这个串灯泡是空载检测电路 ...

有的电源带负载亮属正常,好比维修CRT显示器,保险处串联灯泡只要行电路工作灯泡就会一直亮。

网友:
这多都是开启电熔的问题

网友I:
找个电源 我一般都要修好  二手能卖个100多元 联想的机子上较多  遇到了 都不修直接换电源  换下来的再修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找个电源 我一般都要修好  二手能卖个100多元 联想的机子上较多  遇到了 都不修直接换电源  换下来的再修好

二手能卖个100多元? 你新的是卖多少?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二手能卖个100多元? 你新的是卖多少?

这个电源没卖过新的
  一直都是 直接给客户说换原装二手电源 12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源没卖过新的
  一直都是 直接给客户说换原装二手电源 120元

我都是给别人换的永超全新电源120元,3个月质保。

网友D: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源没卖过新的
  一直都是 直接给客户说换原装二手电源 120元

这电源的TNY267这个IC有代换的吗?或者用改一点小地方的代换IC?这个TNY267好容易坏?特别是打雷。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这电源的TNY267这个IC有代换的吗?或者用改一点小地方的代换IC?这个TNY267好容易坏?特别是打雷。

待机电源部分我直接用显示器模块改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待机电源部分我直接用显示器模块改

用的什么IC?能画一个需要改的电路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的什么IC?能画一个需要改的电路图吗?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8889-1-1.html

网友:
接200W 试试

网友D:
佩服!按照你的方法我也试了下

我的是三线模块,绿线没有用因为没有遥控开机,这模块本钱大了,而且面积也大不适合,你的模块淘宝上最低2块6,你多少钱买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佩服!按照你的方法我也试了下

价格我不记得了   反正便宜也就几块钱一颗吧

网友:
风扇转说明PFC开始工作啦,故障在次级,重点查一下电容和双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价格我不记得了   反正便宜也就几块钱一颗吧

黄线接300V变压器回路,黑线接地,红线接光耦第四角,白线接光耦第三脚接需断开第三脚的回路。

网友:
我也修了一台没有修好确实难修!13针输出的!

网友(2016-05-07):
这个电源有时开机不跑码,有时会出现偶尔能开机一会突然断电现象。原因是因为待机紫线5V电压不稳定造成的,待机芯片tny267光耦后的T431中间脚分压电阻阻值发生变化。可以从旧液晶电源板的T431中脚的两个分压电阻借用一下。

网友:
串接了灯泡。是带不动负载的。你去除灯泡按上保险有惊喜。你的电源已经修好了。

网友:
老弟,你接个灯泡带负载,算你灯泡60W,负载20W,按照串联分压原理,实际工作电压16OV,如果负载超过20W,工作电压还降低,已经超出电源170V工作电压极限了,你说电源还能工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