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 不触发 秒杀!

楼主(2016-04-07):
版号:GA-B75M-D3V

故障 : 不触发

插上诊断卡  3.3V AUX  灯  不亮   !  无待机

技嘉  主板  5VDUAL  电路 容易出问题;   先测5VDUAL  有没有电压!

实测 Q58  3脚和2脚 都是 0V    3脚 5VSB  打值  不短路   也没有开路!  5VSB  和电源 9脚  相通  测电源接口  紫线有5V电压!

打开 图纸看了一下  5VSB还去了Q64

Q64  发烫  输出
3VDUAL_PCH  有短路   !

烧机  发现  BC165短路   干掉   亮机!

有个疑问 :  为什么  BC165  短路!  Q58  第3脚  5VSB  会没电压?
  Q64  的3脚  和紫线  都有5V!

 会员1166202300鑫豆2024-10-1 16:02
 会员11271362元2022-10-18 11:50
 会员13391682元2022-9-22 12:47

网友:
修好收钱就ok啦

网友A:
这待机电容短路,不烧机还真是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待机电容短路,不烧机还真是难找。

是的,尤其是贴片电容。

网友B:
兄台生意不错啊!最近老看见你发帖子了!

网友:
哈哈  对新手来说就是很有成就感,老手不老

网友C:
主板我一般不烧机,基本都是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待机电容短路,不烧机还真是难找。

主板短路一般都能拆出来的,毕竟东西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我一般不烧机,基本都是拆

比较  懒       烧机  好找出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台生意不错啊!最近老看见你发帖子了!

给人  打工           一般般啦!

网友D:
图文描述的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文描述的很清楚

发帖就要这样   图文并茂!

网友E:
又见烧鸡大法、楼主这样的帖子图文并茂、很适合我们这种小小白看。正好可以加强我们的看图能力、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又见烧鸡大法、楼主这样的帖子图文并茂、很适合我们这种小小白看。正好可以加强我们的看图能力、感谢楼主的 ...

不客气   相互分享!

网友F:
我估计会把网卡也给拆掉

网友:
有图片还有pdf,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估计会把网卡也给拆掉

775   平台   网卡也用这个电        H61以上  电路  不同!

网友:
短路烧机方便容易啊!!!!!!!!

网友:
我还以为是1117 导致的呢  结果就以个小电容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碰到维修就快多了

网友G:
感觉技嘉从H61开始都很垃圾了,问题一大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感觉技嘉从H61开始都很垃圾了,问题一大堆

GA-H61   很多   不定时重启   是不是  开不起   我都没修好!

网友:
很多现像是开机转一下就停了

网友:
跟我上次修的 昂达差不多的问题!

网友:
拆了试下更快吧?

网友H:
短路的到是好修 只要找到点

网友:
引用 网友H:
短路的到是好修 只要找到点

是啊

网友:
发帖就要这样感谢楼主

网友:
楼主,你图纸哪里来的,----似乎什么班都有图

网友:
待机电容短路,会烧主板的

网友:
一般短路烧鸡大发 开起就走 我最喜欢的莫过于此

网友:
不触发没有图纸很难修,高手就不怕,

网友:
请教楼主:m5a97 pro,不过内存,显示器无显示,喇叭不响,拔了内存喇叭也不响,开机风扇转,也能关机,诊断卡显示C55E,问题出在哪里呢?
还有个m5a97 le r2.0 开不了机,屏幕能显示,能进BIOS,经过主板LOGO后就在左上角出现一横杠跳动,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CPU狂发热,包括供电mos管也发热,如果开机的时候插U盘那么就会卡在那不动

网友I:
愿谅我比较笨,Q64输出短路是怎么影响到Q58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愿谅我比较笨,Q64输出短路是怎么影响到Q58的呢?

我也不知道      很疑惑!、

网友:
今天也遇到片,Q64  3脚有5VSB  2脚也有3.3待机,就是PCIA14脚,只有0.75,Q64 2脚飞线到RT9018B 三脚 ,正常

网友(2016-05-10):
主板烧机比较少见 一般都是笔记本

网友:
贴片电容也容易坏的

网友:
烧机是怎么个烧法啊...

网友:
迅速 快捷 好样的

网友:
电容短路拉低5VSB

网友:
那是因为你万用表的内阻远远大于Q64和短路电容的导通内阻   所以你测量Q58处时流过万用表的电流很小 测不到电压   就这么简单

网友J:
我很好奇楼主的图纸是哪里找到的

网友:
感觉像是通病这个问题以前好像也修到过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很好奇楼主的图纸是哪里找到的

GA  MSI  ASUS  图纸点位  大量  需要加我QQ   就是论坛ID!

网友:
引用 网友K:
GA  MSI  ASUS  图纸点位  大量  需要加我QQ   就是论坛ID!

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关键时刻烧鸡大法 哈哈

网友: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