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半以前的维修、今天继续。只为延续未完的梦

楼主(2016-04-07):
话说一年半之前,自己家里的电脑开不了机,经过测试发现北桥虚焊、拆机加焊后正常点亮、装入机箱内、却有时按开关能开机,有时按开关没反应、短接PWR_ON针脚、无反应
再次拆下主板,测试PWR_ON 3.3V正常,短接能拉低至0V,诊断卡3V常亮,32.768两脚有压差,找图纸,找了半天没找到,就连富士康什么型号都不知道的主板,查版号,查了半天都看到是求图纸的信息、有点绝望、之前一直都是修笔记本的,台板根本没修过,有点压力
随便找了一张AMD的图纸对着修,发现直接在EC这段戳开机针能正常开机,开机后短接PWR_ON针脚能正常关机,断定应该不是线路断线,因为是虚焊或者芯片不良,从PWR_ON跑线,没有一根线是直达EC的,有点操蛋,于是乎、没了底,急躁了,加焊EC、加焊南桥、bga烤板,一套流程下来,机器还是那个机器,故障还是那个故障,修到心里烦躁,直接买了一块主板,那块就一直放在维修区的垃圾堆里面压着

转眼到了今天,闲来无事,看到了一快富士康的AM3在我的废料区带着、想了想,好像是去年年底在我这里修机器的小伙子换下来的,当时看都没看,直接就扔进了垃圾堆,今天居然让我看到了,仔细端详一番后,发现居然和我以前的那块富士康的主板一模一样

反正也是没事,修修看吧,能修好以后测试配件用算了,修不好也算了,反正一块坏板做垃圾卖也不值钱

上电,诊断卡跑40,拆掉内存,内存报警,已经跑码,电压什么的基本都有了,但还是不放心,查了一遍,确实是有了,复位出了、时钟已经起震,基本上这故障要不就是BIOS问题,要不就是小电阻坏了,要真是小电阻坏了,我真不愿意去修了,反正有坏板,拆个BIOS下来对换下,行就行不行拉鸡巴倒、

运气好,真是没的说,换了BIOS跑码了,因为没装显卡,过完跑完D3-D5直接2A再跳到2E,显示了,心情不由的好起来
拔电插显卡,开机LOGO出来了,再关机,再开,没反应?再按还是没反应?什么情况,多戳了几下,又开了,关电再来,于是再也开不起来了。
MD,之前这个板子好像只是不能显示而已啊,没有不触发的情况啊,换回BIOS,还是挡40,开机确实是有时能开有时候不能开,操蛋了,放都放坏了,难道这是通病,两块板子都是一样的故障?
我就不信邪,测了晶振,EC,pwr_on针脚,都查了真的和以前的一模一样,真是通病?上网查了下,没有类似的记录啊,难道这通病只适用于我?
坐下来休息一下,挂EC的针脚,挂着挂着自己开机了,还真TMD一模一样的故障,期间又换了晶振,吹了南桥,飞线至EC可以触发的针脚,点开关针脚,又没了反应了,仔细扫描主板上面的组件,当看到EC上面一个排阻时,手拿着表笔下意识的去量了一下,居然开机了

就是这个103的排阻,直接找了个103的排阻换掉这个排阻,短接PWR_ON能开机了,多次测试都可以了
原来困扰了我一年半的故障,就是这个排阻引起的,也算是见识到为什么修台板的,说华硕的板子排阻坏的真多。

语言组织能力不强,望各位师兄见谅。

其实我自从开店起的这一年的时间里很少做维修了,断断续续的,有就做,没有就不做,感觉比以前轻松了很多,纵使之前如何的累,但其实我还是放不下维修,维修对我来说不止是利益,更多的是爱好,我喜欢维修,喜欢维修给我带来的成就感,但人终归要归于现实,我屈服了,维修养不活啊,我做起了以前我很看不起的上门,做起了装个系统还要跟人家吹半天牛逼,做起了我曾经不以为然的销售,心态也比以前更加的宽阔,阅历也比之前更加丰满,性格也比之前更加的平静,但我放不下的依旧是维修,只是方式不同了,以前是以维修过生活,现在做到了正常的以维修为爱好,修一修,玩一玩,对自己曾经三四年追求的技术一个交代

一年多没上论坛,现在拿着主板在手里,没有了以前的志在必得,相反会有一些颤抖,不安、但我不会放弃维修,哪怕只是作为取乐自己的一个方式都行。

网友:
好多话,到了心里,却无法表达出来,也许这就是年纪大了,心里的话永远都说不出来,也不想表达了吧。

网友:
维修不易  赚钱不易

网友:
了了一年前的一个结

网友:
维修看起来都是一些年轻人由于好胜心强才学的,等到了年纪就不想动了。这些只能是回忆,美好的回忆!

网友A:
维修这一行真是越来越没钱赚了

网友B:
找不到图纸是不好修,楼主插电直接戳IO的开机针脚可要仔细了,搞不好有的地方短路了芯片就毁了。楼主像这种短接开机针时开机时不开机在排除IO坏后肯定要跑开机针到IO的相连元件,跑不通是不行的。最后你还不是换这段电路中的一个上拉排阻解决问题的。

网友:
现在做维修确实不赚钱了,搞得累,早就想改行了,但也不知道做什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不到图纸是不好修,楼主插电直接戳IO的开机针脚可要仔细了,搞不好有的地方短路了芯片就毁了。楼主像这种 ...

关于EC的问题,只要避免要害,别把高电压搭进去,基本上不会烧,之前在笔记本上做过实验,直接EC脚位连锡,通电开机,再关机拖干净锡再开机,一样OK,试过多次,所以刮EC脚位开机,我不怕,就怕高电压打到EC上面。
其实我不是修台板的,跑线路什么的基本不会,时序稍微懂一点点,修了几年的笔记本,所以台板也是一知半解,你也知笔记本基本上靠图纸分析,就算没有图纸的机器,都是比较熟悉的时序,但台板就三板斧了,弄好就弄,弄不好就放弃了,让你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这一行真是越来越没钱赚了

赚钱还是有点小钱赚的,只是没有那么多尊重了,社会信任感的问题。

网友C:
楼主是不是开电脑店卖配件?顺带维修的?

网友D:
没事,爱好是爱好,生活是生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事,爱好是爱好,生活是生活

说得好啊!我在国企上班业余就喜欢维修没事就收些坏板坏卡修好了自用或收藏,现在家里硬件都装了几个柜子了,有两次拿去卖二手商给的价让人心寒,想想算了要的不就是那份成就感吗?什么时候朋友的坏了帮换下还能蹭饭不是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不是开电脑店卖配件?顺带维修的?

是啊,不然就只能打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富士康 A8G-I  通病   修过很多片啦

有通病都藏着掖着,讨厌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和你一样,不过做不赢人家电脑城的,没办法人家店大,又集中很多商家

确实是做不赢人家,人家地理位置好,买什么芯片可以直接顺手的买了,我买个芯片要跑几十里地去买,以前网上买的芯片,十之五六都是有问题的,一下子觉得心好累,连根本的芯片都没有好的,拿什么去做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趁年轻早说了吧

说不出口,也不知为啥,感觉说出来就好像是无病呻吟

网友:
其实不单是ASUS的小排阻坏得多,映泰板的小排阻也一样坏得很多。

网友:
最好还是修好的了

网友:
年纪大了。。。有心无力了!支持下。。。

网友G:
其实我自从开店起的这一年的时间里很少做维修了,感觉比以前轻松了很多,纵使之前如何的累,但其实我还是放不下维修,。
这段话 和我心里话差不多,我现在帮别人做,专门去单位上门、喝茶。吹水,,和以前一样了,,忘记了我做学徒的日子。可我还是觉得自己动手修好的板 那才是喜悦!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其实我自从开店起的这一年的时间里很少做维修了,感觉比以前轻松了很多,纵使之前如何的累,但其实我还是放 ...

自己做赚不到钱的时候,你就不想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确实是做不赢人家,人家地理位置好,买什么芯片可以直接顺手的买了,我买个芯片要跑几十里地去买,以前网 ...

所以就一定要备多点坏主板。什么品牌的都要有些。。

网友:
有通病都藏着掖着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自己做赚不到钱的时候,你就不想吹了,,,,

自己开店 一个人在外面跑 太累太累了 。。。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自己开店 一个人在外面跑 太累太累了 。。。

09年开的店,一直是一个人,现在觉得活不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09年开的店,一直是一个人,现在觉得活不下去了...

大师是09年开店的。。。我是09入行的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网友:
这样的板子 我早已经放弃

网友:
维修这一行真是越来越难做了

网友:
好曲折的路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