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关于解ID锁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6-04-07):
IPHONE5S 硬解ID,都说换基带,码片,再加硬盘。 听说有一种工具,可以写码片资料,那是不是说以后,只要换硬盘,再换个写了新的IMEI号的新码片就可以解ID了。是不是基带就可以不换了?请高人指点下
iPhone
硬盘

网友:
既然工具是写码片的,哪应该是码片可以不换吧

网友:
码片和基带CPU是配对加密的,码片可以刷,不用取下来,基带CPU肯定要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