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7T SI档d0(复位灯闪烁)维修

楼主(2016-04-07):
主板是华硕M4A77T SI REV1.01G独立双桥大板(AM3的),故障是档d0(复位灯还一闪一闪的)!换CPU 内存无果!量内存供电1.5V正常!内存插槽118 238 236脚都有3.3V!都说华硕爱坏822排阻,那就把BIOS旁边的822和南桥右上角的822换掉,换掉后涛声依旧!看到论坛里有人说BIOS会导致,果断刷个BIOS,还是一样!用风枪加热南桥不行!加热北桥还是不行!再看看论坛,又有发现了-供电偏低会导致复位灯闪烁(复位灯闪烁要当做无复位来修)!那就一步一步量-内存 VDDA CPU(供电都正常)北桥(0V),找到它的供电IC-APW7120,量第5脚有12V,第7脚2V,果断换掉APW7120(可以用FP6321A RT9214代换,我是用原型号换的).换好后通电触发,d0不档了!复位灯也不闪烁了!跑马亮机了!(真搞不懂没北桥供电,复位时钟竟然都有,只不过复位电压会跳变!)顺便把原板BIOS分享上来!发帖不容易啊,给点辛苦费啊(加分,加分不扣分哦!!!)谢谢啦!谢谢大家看帖!!!

华硕M4A77T SI REV1.01G.rar

原板备份的!

网友A:
请教各位大神啊,一片V星GA1M-S26主板有复位不跑码,CPU换过!BISO刷过!南北桥都用风枪加热过!PS/2和USB也都有5V供电!就是不跑码(有复位!IDE复位也有)

网友A:
我去!CPU座子和CPU被我刷刷就好了!(用洗板水刷洗)之前怎么刷都不跑码!

网友A:
弱弱的问下大家啊:晶振起振的压差电压范围是多少啊?怎样判断它有没有起振或坏!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下大家啊:晶振起振的压差电压范围是多少啊?怎样判断它有没有起振或坏!谢谢!!!

压差判断起振不太准确,一般0.2-0.5左右压差正常,最好打示波器看起振

网友C:
呵呵,这还没确定故障就一路干遍……这种维修手法旱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去!CPU座子和CPU被我刷刷就好了!(用洗板水刷洗)之前怎么刷都不跑码!

这一步是cpu座子氧化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请教各位大神啊,一片V星GA1M-S26主板有复位不跑码,CPU换过!BISO刷过!南北桥都用风枪加热过!PS/2和USB也都 ...

买个带灯假负载,很快的判断故障。

网友:
谢谢技术分析

网友F:
这是缺少电压引起的,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差判断起振不太准确,一般0.2-0.5左右压差正常,最好打示波器看起振

那用示波器要怎么看它有没有起振啊?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买个带灯假负载,很快的判断故障。

版主,带灯假负载是CPU假负载吗?贵不贵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缺少电压引起的,明白了

下次不要走弯路了

网友:
那就加分啊(加分不扣分哦!!!)谢谢啦!!!

网友G:
小张修板还是爱看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一步是cpu座子氧化了

版主,那为什么我之前刷洗换CPU都不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一步是cpu座子氧化了

还有,CPU座子看起来也没氧化(氧化层是用肉眼看不出来的是不是啊)谢谢!

网友:
路过学习

凤城 -10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呵呵,这还没确定故障就一路干遍……这种维修手法旱见

复位电压和时钟电压都出来了!而且还档代码,就以为不是供电的问题了又走弯路了!希望你们不要走弯路!

网友H:
俺时序修就不会走那么多弯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小张修板还是爱看通病

你怎么知道我叫小张?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俺时序修就不会走那么多弯路了

复位时钟都出来了 就以为不是供电的问题了 这板真怪!没北桥供电竟然还有复位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带灯假负载是CPU假负载吗?贵不贵啊?谢谢!!!

现在不贵了,基地淘宝店有售。

网友I:
不错详细的走了弯路了也

网友J:
这个资料得顶一下,挺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资料得顶一下,挺不错的

那就加分啊

网友:
那就加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错详细的走了弯路了也

大神,给点分啊,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课件很好学习一下

加分(加分不扣分)!!!谢谢!!!

网友:
哪位大神有V星785GTM-E45(MS-7549 VER1.4)的点位图啊!麻烦传份啊,谢谢啦!!!

网友L:
不可能,没北桥供电会跑码,你逗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可能,没北桥供电会跑码,你逗我啊

档代码d0(复位灯会闪烁)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可能,没北桥供电会跑码,你逗我啊

大神,你有V星MS-7549 VER1.4(785GTM-E45)点位图吗?麻烦传份啊,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M:

那就加分啊,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电压和时钟电压都出来了!而且还档代码,就以为不是供电的问题了又走弯路了!希望你们不要走弯路!

6X之前的一些板子的时序都不怎么严紧……所以不管啥奇怪的现象都得按时序步骤走一遭……

网友:
按时序查安全

网友:
很多小毛病都要费大工夫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知道我叫小张?

联益小张吗,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联益小张吗,呵呵

你经常看我帖子吗?大神,请问你贵姓?(向你学习学习)

网友:
手头上有片V星G41M-S26(MS-7714 VER1.0)主板上酷睿2代CPU和奔腾赛扬的CPU都点不亮(有复位不跑码,各大供电都正常),第一次是上赛扬430CPU点亮了,后面再试就不行了!在网上看了这主板只支持酷睿CPU,可是装上酷睿CPU竟然点不亮(U是好的!)

网友A:
请教下大神们-这是不是BIOS要升级啊(感觉不像是主板问题,因为第一次点亮过),哪位大神有此板的BIOS啊(V星G41M-S26 MS-7714 VER1.0)最新版的BIOS,麻烦传上来啊,谢谢啦!!!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经常看我帖子吗?大神,请问你贵姓?(向你学习学习)

我是啥大神,连个菜鸟都称不上,技术没法和你比,每天闲着没事而就逛逛论坛,学点儿理论知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是啥大神,连个菜鸟都称不上,技术没法和你比,每天闲着没事而就逛逛论坛,学点儿理论知识

那你麻烦帮我解答楼上的问题啊 谢谢啦!

网友N:
从哪里  判断APW7120坏?  5脚VCC正常   7脚OCSET   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从哪里  判断APW7120坏?  5脚VCC正常   7脚OCSET   有问题吗?

5脚有12V,7脚有2V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O:
路过看看,学习下

那就加分啊 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大神们-这是不是BIOS要升级啊(感觉不像是主板问题,因为第一次点亮过),哪位大神有此板的BIOS啊(V星G4 ...

官网  可以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那你麻烦帮我解答楼上的问题啊 谢谢啦!

供电时钟复位都有,那查下bios条件满足吗,如果是bios程序坏的话,不应该是只亮一次吧

网友P:
一步是cpu座子氧化了

网友:
官网里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供电时钟复位都有,那查下bios条件满足吗,如果是bios程序坏的话,不应该是只亮一次吧

量BIOS第一脚有没有3.3V(还有第七脚)是不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一步是cpu座子氧化了

没那么简单!刷洗几遍都不行

网友:
大神,你有此板BIOS吗?麻烦传份啊 谢谢啦(最新版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G:
供电时钟复位都有,那查下bios条件满足吗,如果是bios程序坏的话,不应该是只亮一次吧

如果不是BIOS的问题,那是哪里的问题啊?桥有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错详细的走了弯路了也

大神,我有片主板晶振引脚的焊盘掉了(就是主板背面一只引脚的焊盘掉了 换晶振的时候不小心弄掉的)还有救吗(晶振引脚的焊盘能补吗?)谢谢啦!!!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可能,没北桥供电会跑码,你逗我啊

大神,我有片主板晶振引脚的焊盘掉了(就是主板背面一只引脚的焊盘掉了 换晶振的时候不小心弄掉的)还有救吗(晶振引脚的焊盘能补吗?)谢谢啦!!!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