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dx991c x550cl 2.1小修 内含资料

楼主(2016-04-07):
今天请月饼老师帮我解禁,非常感谢! 被禁期间3天有很多感想后面再提!
言归正传,接到一个华硕dx991c(c壳型号),内存贴纸为x550cl板号相同rev:2.1。故障为不触发,无5v待机,这个机器以前修过,知道dc待机只有3.3vldo;5vldo;5vsus。测3v及5vsus均无短路,没有5vsus开启。这个机器没有图纸
测bios芯片,第8脚有3.3v,这个是ldo电压,同时也是ec的主供电,1脚2脚都没有电压,上示波器5脚没有波形。
很明显,ec条件没有满足,没有读取bios资料。下面就该查查ec的工作条件有什么没有满足了 ,很幸运两分钟的时间找到了故障点。 就是它,ec_rst#。实测电压1v多一点 为什么只有1.2v左右呢?要么中间元器件有问题,要么ec坏。老鸟们都知道这个信号其实是一个延时电路来的,ec的复位,3.3vldo经过电阻电容而来,翘起ec的14脚 电压升为2v左右,还是不对,看来不是这个问题,跟换延时电路的电容和电阻,依然没有任何改观的地方,原来罪魁祸首居然是 它的s极是**off#我记不得了,d极是cpu_th**#也忘记了(反正是cpu温控)和cpu旁5脚的温控管相连,g极是plt_rst#(平台复位)。难道cpu温控出问题了,答案是否定的!平台复位做控制极,那么开机后电源好都ok才会起效。
也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管子,应该是一个n沟道的mos管,反正我换了一个就ok了 这个是亮极图!维修到此结束,下面是bios备份,还有主板的高清拍摄图8张图,4个分卷,能看到cpu显卡南桥,ec等型号,给有需要的朋友特意留的。 BIOS asus dx991c x550cl

网友A:
楼主本身是高手,还老是说   高手,学习了
时序缕得很是清晰,EC_RST#不正常,FORCE_OFF#起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本身是高手,还老是说   高手,学习了
时序缕得很是清晰,EC_RST#不正常,FORCE_OFF#起作用。

就是这个FORCE_OFF#看来你才是真高手,猜都能猜中是这个,厉害。谢谢你的加分!

网友B:
很好。
force_off# 华硕过温和欠压保护信号。还有一个是 CPU_THERM#,CPU温控电路过来的。低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好。
force_off# 华硕过温和欠压保护信号。还有一个是 CPU_THERM#,CPU温控电路过来的。低有效。

谢谢月饼老师的讲解,发帖更有动力了!

网友C:
反正要是让我来修这机子肯定又要搞好几小时,理清时序很重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正要是让我来修这机子肯定又要搞好几小时,理清时序很重要啊

我也搞了几小时

网友D(2017-05-11):
樓主厲害,思路清晰

网友:
发帖 几个月了 居然还能回复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樓主厲害,思路清晰

你们又是这么找到这个帖子的呢?都发几个月了····

网友(2017-06-24):
感谢分享 学习了 还知道灌水禁言的厉害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没走弯路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没走弯路,现在回帖都要40个字以上了。。

网友:
谢谢月饼老师的讲解,发帖更有动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