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 EDID不正常导致外接显示,内屏不显维修

楼主(2016-04-07):
机器型号:华硕A43S
主板板号:K43SD
机器型号:

机器板号:

   机器之前是同事修的,换了桥与显卡,由于当时就发一个主板过来,没屏线测试外接测试正常就给客户发回去了,后客户测试不行,返回维修,同事有事回家留给我修。说是EDID被拉低了。拿到手时上电接屏开机第一次是能正常显示的,关机后二次开机就不显示了,放半天后再第一次开机又能正常显示。不显示时测得屏线接口EDID_DAT_PCH电压只有0.5V左右,而EDID_CLK_PCH为正常的3.3V,用胜利万用表打值两个相差三十几,感觉属于正常范围内,直接更换EDID上拉电阻后开机能正常显示,以为故障修复,不停的开机关机四次后又不显示了,测量电压又成0.5V左右。
  由于此板只有点位没有图纸,找了一个HM65独显笔记本主板的图纸,查桥LVDS模块的供电,测量时发现供电都是正常没有问题,感觉问题还是出在桥上面,于是又把65的桥拆下来重新换上一个新的,故障还是一样(直接更换并未打值失误之处)。后用15B打值发现EDID_DAT_PCH与EDID_CLK_PCH两个数值相差60几,于是又把桥拆下来量EDID_DAT_PCH与EDID_CLK_PCH到桥下面的焊点,值是为0的,不装桥再次打值发现EDID_DAT_PCH与EDID_CLK_PCH的值还是相差60几,由于EDID两条线就只有经一个电阻上拉后直接到桥,没有连接其他东西,后又把上拉电阻拆掉再打值两条线都为无穷大,又换了一个上拉电阻打值还是相差六十几,板上测量电阻阻值是正常的,怀疑板层有可能有轻微短路,于是抱着最后的希望割线。
  EDID从屏线接口出来后经过过孔到背面,背面就两个测试点就没有线了,于是从过孔前端把屏线这端割断。

  连接到桥的焊点也没有线延升出来,焊点出来一点后就过孔到桥背面了,也没有线在表层,于是直接在桥下面焊点过孔处割断线(由于当时也没把握修好就没有拍照)。飞线用的是手机喇叭里面的线,笔记本维修用的漆包线有点粗,桥外边一圈的焊点是比较密的,用漆包线引出来会碰到焊点,所以用的手机喇叭线,焊好引出来后整条涂上绿油,一个是因为手机喇叭线不绝缘涂上绿油后整条线就绝缘了,二是起到整条固定作用。等绿油固化后,又把拆下来的桥重植装好。然后外面接上漆包线。

通过过孔把线引到背面用胶带固定好。

再把线接到屏接口上面。

再次开机内屏正常显示,不停的开机关机十几次,每次都正常。昨天测试一天,今天测试一天无问题,确认修复。

网友A:
主板发黄很严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发黄很严重了

呵呵,是啊,桥我干了三遍,我不知道我同干了几遍

网友:
这个工程量大啊

网友:
哇,楼主这BGA功夫了得,加分赞一个

网友:
很厉害,楼猪修板厉害

网友:
楼主的技术是过硬的。  佩服  感谢分享此故障。

网友:
讲不出话啊,只有加分了

网友:
这块主板的寿命也不长了

网友:
板层会短路  很少碰到吧

网友:
我也修到过时显卡坏了直接换的

网友:
牛, 好眼力, 好技术

网友:
华硕本来就难修,,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
不错啊 楼主 辛苦收到大洋了

网友:
BGA  做的  很好!

网友:
手工真的不错,估计也只能割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