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N6PM3-RL挡内存

楼主(2016-04-07):
梅捷N6PM3-RL挡内存D3  D5   E9跑循环 两个系统管理总线测试点3.3V   3.3V供电测得3.38V  1。8V核心供电测得 1.92V  第一对时钟测得 0.64V  0.66V  第二对时钟0.64V  0.65 V  第三对时钟0.68V  0.67V  数据线测试点全部对地阻值都有。385左右  地址线全部对地阻都有。255左右  不知漏了哪里那位大神指道下·····

网友A:
CPU也要换个试试,。。。。

网友:
刷过bios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也要换个试试,。。。。

U换过了不行

网友B:
BIOS 没刷过这板有两个BIOS 一个DDR3_BIOS  一个DDR2_BIOS要刷话刷其中一个还是两个都刷··

网友A:
如果是内存不过,而这个板子支持两种内存,那是否二代与三代内存都分别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内存不过,而这个板子支持两种内存,那是否二代与三代内存都分别试过了,,

二代三代都试过一样

网友C:
E9代码一般是BIOS问题比较多,你这个NV的桥空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压一下桥看一下,SPD测了吗?最后刷一下BIOS,两个都刷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E9代码一般是BIOS问题比较多,你这个NV的桥空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多谢风城版主指导刚刷了个DDR2_BIOS完美亮机

网友D:
那个内存槽子附近 排阻有电压没

网友:
刷BIOS试试,有BIOS 坏也会影响不过内存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BIOS 没刷过这板有两个BIOS 一个DDR3_BIOS  一个DDR2_BIOS要刷话刷其中一个还是两个都刷··

你用的AM3 的cpu就刷DDR3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内存槽子附近 排阻有电压没

打了阻值没问题没有去测现刷了BIOS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用的AM3 的cpu就刷DDR3的

谢谢刷了个DDR2滴亮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