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53S K53SD 5.1小修edid 内含资料

楼主(2016-04-07):
又一台华硕,反正和华硕打交道的时间比较多。
接一台华硕a53s 内存上为k53sd 板号k53sd rev:5.1。上一家修过的,二修机,换过南桥,压过显卡,屏供电3.3v直接飞线绕过mos管 。bios有动过的痕迹。
同事拆机后说不跑码,我过去看了下,上电1.2左右一直微微跳动,怀疑是bios问题。叫刷了一个bios,然后那个同事说ok了。叫给客户报价,叫另一个同事装机测试,好吧,如果问题如此简单就好了!等另一个同事装得差不多了,开机一测试,说不亮屏。我问刷bios的同事,接过屏没有?答案是没有,只是看电流跑得正确了!晕·····
看来又得我亲自出马了(嘿嘿),去掉硬盘光驱,看跑码一路上2a,然后屏有一个黑屏的动作,但是遗憾的是没有背光,也没有显示,并不是暗屏(黑一下屏,是上家接的那条线,一下就明白过来了),且大小写可以正常切换。去掉屏线,接vga显示不支援的输入。给我第一感觉,南桥的问题,这个机器是双显的。
好吧拆机,测南桥1.8v供电有,然后开始测屏接口,8条lvds都正常500左右二极管读数。edid做得比较隐蔽翻开点位发现第7脚edid-dat无穷大 且与南桥直接相连那么直接干南桥了,还好没有报价。汗呀········
取桥时发现桥是换过的,而且可能桥下的锡珠不对,0.3的或者以下,本来应该是0.35,它这个桥像直接贴在板上一样没有一点空隙。取下mh65找到与之对应的点 ,测得相通无误 。找了一圈发现手上以没有65桥了,于是找到桥上的一个gnd焊点与桥上edid-dat测量,发现阻值正常。那么它本身的桥应该也没有问题,只是珠太小,有些焊点接触不到。10多分钟植桥并焊接完毕 ,阻值也正常了 ,外接vga,内接屏都ok。去掉上家飞线也ok 。维修到此结束!下面上传bios,以测试完全正常!如果需要主板高清图的可以联系我,或留下邮箱! 华硕 A53S 板号K53SD

网友:
很好    值得学习

网友A:
楼主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加分支持一下楼主期待更多的精华帖子好样的

网友B:
上家植南桥的时候用错锡珠自己没发现? 也是很奇葩 现在维修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家植南桥的时候用错锡珠自己没发现? 也是很奇葩 现在维修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

这个 我也只有呵呵了   不过有很多钢网本来0.35的 有做0.4得也有做0.3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高手,学习了。

千万不要这样回复,看看我是怎么中招得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2848-1-1.html

网友C:
锡球小引起接触不良,
不知道主板bga的网能不能和修手机一样 放锡浆,那样会不会就没大小之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锡球小引起接触不良,
不知道主板bga的网能不能和修手机一样 放锡浆,那样会不会就没大小之分了?

没有用过锡浆 不知道究竟可以用不?

网友:
嗯,需要学习楼主的精神!!!

网友:
谢谢。。正好需要

网友D:
我碰到台惠普8440P,有时候显示有时候不显示,但是黑屏,外接显示,桥没发出一个信号到屏接口,强拉供电,进系统黑屏,强拉到旁边的PWM脚位,关机会花屏,加焊重置准备环桥中,希望和楼主一样是桥问题

网友:
楼主是高手,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E:
植hm55的桥的时候,用0.35的球看着桥就是贴到主板上了,明显不如原厂的距离大
用0.4的植球费劲,老卡钢网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碰到台惠普8440P,有时候显示有时候不显示,但是黑屏,外接显示,桥没发出一个信号到屏接口,强拉供电, ...

大哥 千万别换桥先  我遇到过这个机器  是驱动得问题  你官方网站把驱动更新了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植hm55的桥的时候,用0.35的球看着桥就是贴到主板上了,明显不如原厂的距离大
用0.4的植球费劲,老卡钢网{ ...

老得钢网都是0.4得 而且不容易弯曲  新得就不行了 我见过做成0.3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大哥 千万别换桥先  我遇到过这个机器  是驱动得问题  你官方网站把驱动更新了就可以了

驱动会导致这个问题?换桥和换板,最后客户选择了换板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驱动会导致这个问题?换桥和换板,最后客户选择了换板

是得  这个机器我印象很深刻 的确是驱动得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得  这个机器我印象很深刻 的确是驱动得问题

你这么说我得重新打下驱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对呀,我的是rev5.1 我下载的rev2.1的,不过点位图一样的,可以通用

至少框架和屏接口没区别,我也是用得其他点位。帮我 加点分  支持分享一下

网友H:
楼主高手啊,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高手啊,学习了,谢谢分享

兄弟呀 回复 最好不要这样回 弄不好是要当成灌水的 ············

网友I:
厉害     赞   这么准 一看就知道是桥

网友:
引用 网友I:
厉害     赞   这么准 一看就知道是桥

细节决定成败嘛  没什么好奇怪的不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大哥 千万别换桥先  我遇到过这个机器  是驱动得问题  你官方网站把驱动更新了就可以了

8440P不是板子的问题,是开关一个引脚腐蚀了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D:
8440P不是板子的问题,是开关一个引脚腐蚀了导致!!!

呵呵  细节决定成败  还真是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

网友J:
还一直以为 屏供电有问题会导致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还一直以为 屏供电有问题会导致白屏

那要看是什么屏了  有的屏如果没有屏供电就白  大多数是灰

网友:
楼主技术太赞了,收藏;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维修心得,很有用

网友K:
支持这么好的帖子,确实很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K:
支持这么好的帖子,确实很有用

谢谢 ,能回复就是最大得动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