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 820-3437-B暗屏必杀(备)技能!逆天改背光,你绝对会收藏的教程帖!

楼主(2016-04-08):
不多说
先上图
大家看镇楼图
下面有详细解释:

首先:这个板子很坑爹,
年前进水一次
修了暗屏换了U7701就好了
然后BIOS密码又解密
年后客户居然又进饮料一次
于是又开始苦逼的维修

因为两个信号的问题,导致不完美,
不然这样改完,背光是很完美的
听我细细说来:

大家都知道苹果背光两个信号
PPVIN_S0SW_LCDBKLT  背光开启信号
EDP_BKLT_PWM             亮度调节信号
我这个板子两个信号均未出
改完后就导致背光无法调节,
和刚开机一瞬间会有白屏(因为背光先被打开了)

改板的这个是从LED屏背面的电路板剪下来的
升压模块
使用的升压芯片是TPS61183
首先找到这个信号的数据手册

网友A:
信号没出来 会不会是还有 腐蚀断线?  改的很成功,讲解的也很详细  ,不知道客户看到会不会心里不爽 ,毕竟不够完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信号没出来 会不会是还有 腐蚀断线?  改的很成功,讲解的也很详细  ,不知道客户看到会不会心里不爽 ,毕 ...

信号我查了,基本是板层内部,我估计是板层断线了,而且也仔细查找过腐蚀的地方没有发现,
客户的话,没有说什么,。很忠实的老客户了,很痛快的

网友:
好有耐心  苹果都没有没碰过一台 好多信号都不记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信号我查了,基本是板层内部,我估计是板层断线了,而且也仔细查找过腐蚀的地方没有发现,
客户的话,没 ...

能讲得通客户 就一切OK

网友:
改一块这么大进去还可以装壳,印象苹果的东西是很紧凑的

网友: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

网友:
很牛X的技术,我都没修过苹果

网友:
真的改造的很不错,值得学习,已加分

网友:
必须加分。

网友:
楼主技术牛逼阿,这水平没的说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看帖几分钟发帖2小时 必须加分支持

网友:
几乎可以作为教程贴了

精华!

修的很详细

网友:
楼主辛苦了,果断加分

网友:
太难了,有点蒙,给你加分了。

网友:
这种方法一般用来修进水的 换芯片也没用

网友:
很详细的帖子,小白也能看懂了,加分支持一下原创。

网友:
这都是高手呀

网友:
强悍 楼主基本功扎实啊

网友C:
已加分,话说大笨狼那个也看过 ,你反馈飞了6根线   直接一根线不是也行吗 还省事,难道直连一根有弊端?

网友:
半夜发帖辛苦,很详尽的苹果背光解说。

网友:
楼主牛的一逼啊! 向你学习啊!

网友:
这是个大工程呀.楼主威武

网友:
修笔记本一般都看图纸,苹果表示看不懂

网友:
这么详细的文章,兄弟辛苦了。

网友:
不会修apple

网友D:
我现在都不知道 你们修个苹果笔记本带多少钱

网友E:
      楼主大神啊,已加分,另是不是楼主故意做的悬念,IFB1-6的电阻名称是故意说错的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加分,话说大笨狼那个也看过 ,你反馈飞了6根线   直接一根线不是也行吗 还省事,难道直连一根有弊端?{: ...

我也有此疑问,都是直连的啊,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说的很详细

网友:
技术 很详细,操作难度有点大

网友:
强  非常非常强

网友:
技术没话说。。高手 这个问题 没搞过

网友F:
正在修   我的是820-00165

网友:
两个图纸不晓得是不是一样的额

网友:
好强大,好大工程,加分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和牛C之间徘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都不知道 你们修个苹果笔记本带多少钱

700-9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大神啊,已加分,另是不是楼主故意做的悬念,IFB1-6的电阻名称是故意说错的把,

么有错啊。。。就是这个6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正在修   我的是820-00165

2015款的你那个,2015的是没有图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果断加分  这么大一块  装机装的上    后期毛病估计有喔

目前不清楚,不过我觉得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太难为楼主了,是我就放弃了,收了多少钱啊?

780大洋
......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既然是信号问题,那就直接改上原先的电路啊。为什么要外置呢。直接飞信号到原版升压芯片不行吗

源升压芯片也挂了,焊盘有腐蚀,并且手头没有该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J:
嗯~~~~老衲掐指一算 肯定会吱吱响 这样用不久就返修

这种升压不会吱吱响的,

网友:
只能说这客户真有钱,这样改其实应该也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源升压芯片也挂了,焊盘有腐蚀,并且手头没有该芯片

哦那你没有写清楚啊。呵呵

网友:
技术的确不错啊

网友:
技术不用说了 绝对牛啊 这耐心也是服了

网友:
精华 尔等膜拜

网友:
高手,我辈要重点学习对像

网友:
看来我也带学学修苹果的了

网友:
这样改麻烦一点,苹果的升压就那几个条件很好往出修的。

网友:
这个焊工不错

网友:
在论坛这么久,第一次看完全文!!真的很不错,技术很牛!!

网友:
精华啊,改的漂亮

网友:
你们都太厉害,越看越佩服

网友:
修机高手啊,【这也能修好,

网友:
牛人啊 ,楼主这样也能修好

网友:
不错的经验啊,呵呵

网友:
楼主高手,帖子写得太好了,易懂。

网友:
其实现实生活中亮度调节这个很少有人用

网友:
厉害的, 确实要收藏下, 虽然三线城市碰到这种故障不多。

网友:
功底扎实。。。佩服

网友:
真是太牛啦  高手啊

网友:
修的好!!!狠下功夫,

网友:
这技术牛 学习下

网友K:
/我想问下 楼主这个 升压芯片拆了吗  我这个是短路了

网友K:
我手上正好有一个一样的机器 也是暗屏 这个是BGA封装的芯片板子上拆的还不行 我找了我这升压板 只有一个TPS61187 和楼主的tps61183 一样吗 求指教啊

网友:
绝妙的手法,这种手术也做。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手上正好有一个一样的机器 也是暗屏 这个是BGA封装的芯片板子上拆的还不行 我找了我这升压板 只有一个TPS ...

去搜索下有没有TPS61187的pdf 有的话按照我这个思路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想问下 楼主这个 升压芯片拆了吗  我这个是短路了

芯片一定要拆  不然会扩大故障

网友:
接口的线飞的很无语啊  厉害!

网友:
跟液晶显示器LED升压板对比,有很多类似的地方,话说楼主飞线都用这么大的线吗?不怕接触到旁边的焊点吗?

网友:
这 我只能说 太厉害了 这是什么级别了  高手

网友:
想像力,动手力,堪称大咖,好帖子,多发表。

网友:
这个板子改的犀利。,看着都晕

网友:
真是大神啊  技术杠杠的

网友:
分析得很好,思维清晰,很有前途

网友L:
一个芯片换掉就好了,你搞那么复杂干么????  LED灯光电路万变不离其宗, 一个主电源电压7~24V ,一个EC开启信号电压.2.5V~3.3V, 一个内部调整亮度比较电压,5V 一个CLK电压3.3V 有了这几点你这机器基本不能头痛搞那么累. 但这个电路改得好........, 还是缺点不能调亮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一个芯片换掉就好了,你搞那么复杂干么????  LED灯光电路万变不离其宗, 一个主电源电压7~24V ,一个EC开启信 ...

换芯片能好我还改电路?我傻?原芯片那么好改我还加其他电路上去?我傻?

网友:
太强了 收藏下来慢慢学习

网友:
太强了这都能改牛B 有机会我也改下

网友:
我去。。。修个暗屏而已搞得也太复杂了吧。。。。。。。。。。

网友:
楼主威武 看到我心疼啊

网友:
向我们这种只能修修山寨苹果了

网友:
鬼斧神工啊。。。。看这图吓一跳!!果断收藏了!!!

网友:
你的 牛B  我送你一个子    服

网友:
好东西啊,绝对得收藏

网友:
好技术赞一个

网友:
佩服的五体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