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 东芝L700 板号TE4 REV D i5独显 反复掉电重启

楼主(2016-04-08):
今天朋友拿来L700 已经拆散了  说不开机  插电源 适配器白色灯亮 , 按开机键 ,电源开启白色灯亮,风扇转,不到一秒,掉电,然后自动上电,按开机键不能关机,反复如此。拔电源,不按开机键,测35v待机正常,各个大电感对地没有短路 ,只有一路有6欧姆左右 ,应该是给独立显卡供电的,断开电感 前级没有问题,后级阻值一样。没有图纸,找到几个都不一样,等找到后再测量,第一次接触单桥的机子 有点晕,板号et4    date4dmb8d0

图纸找到了  感谢分享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8285-1-1.html

请高手给个思路  实在有点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补充内容 (2016-4-15 18:51):
今天机器亮机了  顺便把我备份的bois 贡献出来 谢谢大家的指导   图片和bios在14楼  14#

补充内容 (2016-4-15 19:00):
穷死了  下载分真的不够用   支持的请加点分呗 !!

网友:
大哥修好了   分享下呗

网友:
楼主修好说 下啊。

网友:
没思路还是送修吧

网友:
刷下BIOS看下,然后查查温控等等

网友:
前几天有个东芝L700,开机后瞬间掉电,查各个电感均无短路,查找半天后,发现一个小电容短路,去掉后机器正常,建议楼主仔细查找

网友:
刷了 南桥bios 不行的 看样子 还是有别的问题

网友A:
按开机键 ,电源开启白色灯亮,风扇转,不到一秒,掉电——已上电刷BIOS能好就太简单了。
此机不有NEC吗?
上电瞬间查有什么电压出?什么电压不出?广达HWPG是检查点

网友:
坐等楼主结局

网友:
感觉是主板少供电吧

网友:
谢谢8楼的提示 上电的时候测过 1.05v 1.5v 0.95v 都有的然后就掉电了  那个电容已经测试 并且换过的  就是2个330 本来就是2个330的  HWPG我明天就测试一下   感谢提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开机键 ,电源开启白色灯亮,风扇转,不到一秒,掉电——已上电刷BIOS能好就太简单了。
此机不有NEC吗? ...

这机intel的没大电容,

网友:
nec换一下,不行就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今天终于亮机了  过程其实满纠结的   各种电压 信号都测量了 换了电容 最后刷了ec spi    就好了  奇怪

附上我备份的bios  原来下载的南桥bios是空的 不能用

TOSHIBA L700 DATE4DMB8D0 REV D EC BIOS 备份.rar

TOSHIBA L700 DATE4DMB8D0 REV D PCH BIOS 备份.rar

TOSHIBA L700 DATE4DMB8D0 REV D EC BIOS OK.rar

L700 te4 rev d pch bios.rar

网友:
东芝的bios爱出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