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无背光

楼主(2016-04-08):
一sony
笔记本
,开机前三秒还能看到V1SO这个logo能亮,之后就只能用电筒看,能进系统,能关机。本人菜鸟,求维修思路!谢谢
无背光

网友:
查背光电路,背光开启等,要会看电路图才行

网友:
查背光的开启 供电 还有lid信号

网友:
应该是暗屏了 看下是LED还是lCD的暗屏的不难修

网友:
补充一下资料 : 这SONY机的型号是 :VGN-FW31E 应该是旧机型。
用外接显示器时正常,在拔出VGA接口是笔记本屏灯会亮三秒,之后再黑屏(正确一点应该是没背光),这个问题会不会是外接显示器的转换电路出问题?

网友:
先 换个屏试试吧。简单直接,不行再去测量 供电 开启等等条件

网友:
因手头上没有屏试,只能先确定问题 , 谢谢